通电没声音,是电调坏了吗?

楼主(2015-09-30):
yt250小炸一下,发现舵机不动了,重新插电电调没声音,是接收坏了还是电调坏了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电调,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B:
bec没有供电 可能是电调问题  接收坏没坏通电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请教正常情况下,单独电调接上电池是不是有声音?还有当我把接收机接电调后,接收闪红灯,也对不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没有供电 可能是电调问题  接收坏没坏通电试一下就知道了

请教正常情况下,单独电调接上电池是不是有声音?还有当我把接收机接电调后,接收闪红灯,遥控器对不上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正常情况下,单独电调接上电池是不是有声音?还有当我把接收机接电调后,接收闪红灯,也对不上频

是的,不需要接收机,只有正常通电就会有。

网友:
用别的电调供电试试。

网友C:
电调是不会发出声音的,当电调连接着马达的时候,给电调上电才有会蜂鸣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是不会发出声音的,当电调连接着马达的时候,给电调上电才有会蜂鸣声

不需要接收机吗?

网友:
声音是电机发出来的  电调不链接电机是不会发出声音的

网友:
电调不会发声的,是电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