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固定翼如何挂墙

楼主(2015-09-30):
家里地方有限,多旋翼已经堆不下。想重新开始玩固定翼,必须上墙了。。或者挂屋顶,但是尽量不损坏墙怎么搞?

网友:
墙上打4个孔,膨胀螺丝,两根钢丝从房间左边拉倒右边,斜拉索,飞机往上放

网友:
飞机少于3架的话直接挂墙,多于3架可以找个角落堆起来,然后罩上车衣

网友:
你好!看到你有很多冲浪者,想请教一下你,我之前玩多轴,刚入固定翼冲浪者x8,想问一下冲浪者x8的起飞过程是怎样的,比如手抛速度和角度,油门大小之类的,学习一下。谢谢!对了,我的动力部分电池2200,xxd2212 1400,好盈40A,用了加高电机座,8寸螺旋桨。它的重心在哪里?对了,这个飞机重心怎么找,过程和方法是怎样的呢!一直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用无损钉搞定

网友:
用铁丝弯些钩子把飞机挂在窗帘上,见图片。

网友:
二颗膨胀螺丝,靠墙面拉根钢丝

网友A:
新手飞冲浪者最好不要用加高电机座,这样起飞时向下的力小一些,给你有反映的时间。这个飞机抛出后有一个向下降的过程,油门越大下降越厉害。所以抛的角度稍高一点,力度大点,油门小点。推油的同时一定要拉杆,两手配合好,肯定没问题。祝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飞冲浪者最好不要用加高电机座,这样起飞时向下的力小一些,给你有反映的时间。这个飞机抛出后有一个 ...

嗯!已经首飞成功!油门推起的时候,一股推力压机头的感觉,稳住动作用力抛出去以后立马调节升降舵,打点升舵,哈哈,真的就稳稳的飞起来啦,太舒服了!有点不满意就是因为场地没有跑道,乱石头堆太多,飞了几个起落以后机头和主翼有点受损,我的新飞机啊,有个跑道就可以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已经首飞成功!油门推起的时候,一股推力压机头的感觉,稳住动作用力抛出去以后立马调节升降舵,打点 ...

有了抛出后拉杆的动作,说明你掌握了手抛的基本要领。祝贺你,好好练。

网友:
都是挂机高手!

网友C:
使用无痕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无痕钉

这个主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