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问题

楼主(2015-09-30):
请教各位大神,直齿,斜齿,螺旋齿,功能和优势都有什么分别?

网友A:
斜齿受力变化均匀,寿命更长,更耐用,不容易扫齿,还有一点是噪音相对更小点…
螺旋齿也属于斜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齿受力变化均匀,寿命更长,更耐用,不容易扫齿,还有一点是噪音相对更小点…
螺旋齿也属于斜齿~

是的,直齿除了便宜,好像其它方面都是斜齿好

网友:
斜齿会产生轴向力,但是斜齿的啮合受力比直齿好多了

网友:
但是传动阻力也是斜齿大,尤其是大齿这种无润滑情况
对于薄齿轮,更易导致空中形变
对波浪齿更敏感
传动中有轴向分力等等
凡事无绝对,适合自己的就好

网友:
斜齿有轴向力,伤电机轴承和那个卡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