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想升成 550 求问同电池留空时间

楼主(2015-09-30):
近来感到450挂载云台与小蚁后 用3S 5300的电池只能留空8分钟左右 所以想升级成550,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留空时间是变长还是缩短啊? 我目前的动力是银燕 2212 980KV 好盈20A电调 仿APC1047桨  想直接再买两套相同的电机和电调。新人在此先谢过各位前辈了,望不吝赐教。

网友:
升级到550 留空时间大概14分钟之上挂云台和狗

效率低下

网友:
550最好还是3系的电机

网友A:
我的和你差不多,你的起飞重量多少,报警电压多少伏

网友:
我现在f550续航11分钟。  所以换了个机架加两套电机。 改四轴x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差不多,你的起飞重量多少,报警电压多少伏

我的现在是1520克 10.8V降落,落地后1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