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炸机

楼主(2015-09-30):
F450大约已飞行5小时。今天差点提控回家,在刚下过雨的烂泥地里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因掉落地点是在一堵墙后面的菜地里,没能直接看到掉落地点。
起飞一切顺利,升高前飞50米左转,4号电机突然停转直接掉下来,前后也就20秒时间。还好是烂泥地,只损丢了三个桨,一个机臂,4S电池破了一块改成3S。
图传通电一切正常,其它刚刚清理完烂泥还没来得及通电检测,先上图。
机架F450
电机2216
飞控APM2.8+OSD+TS832+SONY 700线 +4S 5200(现在已变成3S了
现在还是疑惑为什么4号电机会突然停转???各位大师帮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视频,靠猜?

网友A:
我就是这么一路走来的

楼主:
到现在还不知道用什么设备录制视频。只是图传回在地面TV上看。请给提点建议需要什么设备录制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么一路走来的

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log 发过来给我看看。今天我也炸了。Tarot 680 Pro, 据说是磁场问题,稍后我会发帖。握手。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香蕉头,或者电机和电调的焊接部分,很有可能是由于焊接问题导致电机停转...........

网友B:
F450大约已飞行5小时?
留空5H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50大约已飞行5小时?
留空5H

一共飞了有5H,不是一次留空。

网友C:
单次飞多长时间?

楼主:
4s5200   20分钟。

楼主:
这次炸机怀疑是自动调参,P值太小P=0.049

网友D:
正常的他妈不能在正常了,不炸才不正常

网友:
烧钱的机机,伤不起

网友:
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他妈不能在正常了,不炸才不正常

楼主:
不光还能用,刚修好,飞了次,直接飞丢,提控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