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V2,油门快推到底,还没离地起飞

楼主(2015-09-30):
新手,求助各位大哥,零度X4—V2,油门快推到底,还没离地起飞,可能是什么原因,电机转向和桨都没问题呢,谢谢

楼主:
动力没有问题的,之前别人飞过,我拿过来重新调试了一下,就不能飞了

网友:
调什么了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充好飞的

楼主:
都重新设置了一下

网友: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和校准遥控器各摇杆,如果还不行肯定是动力和载重的问题,动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重新设置了一下

那就没办法了,一样一样的试吧。

网友(2016-07-06):
楼主我现在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