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B 和KST215的请进

楼主(2015-09-30):
MB第一项设置斜盘舵机频率,最高的才200MZ ,但是KST215舵机的工作频率是333MZ,怎么选?

网友A:
就选两百赫兹,行为它被用作斜盘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选两百赫兹,行为它被用作斜盘舵机

假如的V8,就没有这个选项,难道V8是自动检测舵机频率,或者是默认50HZ ,

楼主:
如果用V8没有这个选项,是不是V8都是默认的50HZ

网友:
Vbar 默认多少就不清楚了,反正不会自动识别,用200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的V8,就没有这个选项,难道V8是自动检测舵机频率,或者是默认50HZ ,

应该是自动检测吧,没用过,那么多高手用v8飞700什么的,怎么可能都是50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自动检测吧,没用过,那么多高手用v8飞700什么的,怎么可能都是50hz

50hz一样飞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