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或小胖携带问题

楼主(2015-09-30):
大胖小胖出门怎么携带,体积过大,机翼拆了再装还是怎么的,
舵机
线没在机体与机翼分理处 怎么处理 最好上图 我没看到坛内有携带胖子的图,太大 后备箱都塞不进去

网友A:
小胖塞进后备箱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B:
我见过,鸡翼机尾快拆,放在箱子里就能带出去,外场组装调试估计要10-20分钟才能飞。

网友C:
拆机翼啊,机翼底部碳管上有个螺丝,机翼对插好了靠那个螺丝锁紧的,拆也是从那个螺丝松了就可以拔出来,你不会粘死了吧?其它不用拆,就舵机线拆了而已。

楼主:
我是把线用泡沫胶黏在机翼里了,舵机线的接头也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