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啦炸机啦,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5-10-01):
今天学校创新基地有领导视察,老师让过去飞四轴,急急忙忙就过去了。由于忙表演,四轴上电后未等搜星就起飞。起飞时有点侧偏(平时也侧偏,加油门起来后就好了),但今天起飞后直接往偏的那个方向猛飞,向相反方向打舵无反应,由于周围有人,不敢直接收油门降落,就越飞越远了(当时傻了,其实可以用偏航打回来),舵打到最大也没反应。然后看不见飞机了就收油了,最后在学校后面菜地里找到了。基本上就损失机架,一个碳桨。配置如下,飞越650,用sports的电机座,v2控,3508 600kv电机,4s10000,华科尔d10。       之前飞过差不多十个起落,都没有问题,请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另外飞机上有iosdmini,请问有没有办法提取当时的数据。附图两张,小弟表示心很累,瞬间没有信心玩四轴了。谢谢各位!

网友:
磁罗盘校准不做,搜星也没搜,也不检查下IMU状态和GPS的模数,机体本身平衡也不好(你每次起飞都会偏),起飞前也没检查下飞机姿态如何,不出问题才怪了。
mini没有黑匣子,要iosd2或者lightbridge才有

网友A:
再急,再赶,确保安全再起飞是必须的,至少要把危险降低到最小的可能性。
民航客机起飞前要花非常久的时间做检查,有一大堆的项目需要一个个检查确认,但历史上有过几次未完成检查起飞导致空难的。
圣芭芭拉航空518号航班起飞时陀螺仪没完成校准就起飞导致姿态仪失效坠毁,西北航空255号也是没完成检查起飞导致坠毁。
哪怕是开汽车,你也总要关心下轮胎气压是不是足,车门是不是关紧,转向刹车是否灵活才能踩下油门开,冒然行事肯定会出事故。

网友B:
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老师啊,开个玩笑。。

网友C:
原因就是急于装逼没进行起飞前检查。飞控开始要一段时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急,再赶,确保安全再起飞是必须的,至少要把危险降低到最小的可能性。
民航客机起飞前要花非常久的时间 ...

专业!

网友D:
楼主平时要练好基本功、多飞才能应对特殊情况,然后再进行表演,也避免出现问题。我们和电视台到学校表演固定翼和多轴时,本校的一个同学平时固定翼飞机飞的还不错,也想在老师和同学面前表演一下,但没考虑到当时有风,顺风还不减油门,结果飞到楼顶上去了,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出了丑。

网友E:
你就不会手动模式飞回来吗?

网友F:
把人家白菜砸坏了,陪吧,哈哈

网友G:
这个哪能硬着头皮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急,再赶,确保安全再起飞是必须的,至少要把危险降低到最小的可能性。
民航客机起飞前要花非常久的时间 ...

专业啊

网友H:
GPS模式起飞?如果是这样,切手动或姿态应该可以夺回控制权,V2不靠谱--炸鸡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急,再赶,确保安全再起飞是必须的,至少要把危险降低到最小的可能性。
民航客机起飞前要花非常久的时间 ...

谢谢您,我会吸取教训的,因为之前飞都没问题,有点太傲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老师啊,开个玩笑。。

哈哈,老师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就是急于装逼没进行起飞前检查。飞控开始要一段时间稳定。

我想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平时要练好基本功、多飞才能应对特殊情况,然后再进行表演,也避免出现问题。我们和电视台到学校表演固 ...

我这次也是出了大洋相了,好在没有提空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就不会手动模式飞回来吗?

并没有用手动飞过,不敢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人家白菜砸坏了,陪吧,哈哈

包菜被削掉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哪能硬着头皮飞

是啊,下次再也不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GPS模式起飞?如果是这样,切手动或姿态应该可以夺回控制权,V2不靠谱--炸鸡的节奏

还是经验太少,安全意识太差做的怪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老师是的。

老师是男的。

网友:
“卧槽,又炸偏了”(玩笑),起飞必须做好检查才可以飞!

网友:
看来意外是难免的

网友:
卧槽我和你的状况差不多啊 不过我起飞前校准过罗盘和imu。。还有我的是lite。

网友:
一急,飞机都没有了

网友:
分析个毛,姿态起飞,悬停前后左右测试打杆,再切gps。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网友:
安全第一啊兄弟!

网友:
发现飞控乱飞快切手动是王道!切手动时切记时刻准备拉油门和松油门,防止电量不足掉高或者突然爬升!

网友:
演砸了?飞行安全 不可忽视,即使是航模也一样,只要稍有偷懒或者失误,就极有可能坠机

网友:
手动都不会飞。。。我第一次玩四轴就是手动飞调试的,不敢用定高或者gps模式,固定翼飞惯了,不相信设备

网友:
好哇,终于找到你了赔我家的大白菜

网友: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急急起飞老师吓毛。

网友:
没有注意飞行事项,这样飞是不行的,

网友:
这种东西居然属于创新园

网友:
看了帖子我也长记性了,飞飞机千万不能着急

网友:
可能信号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