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指南针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5-10-01):
每次飞之前都要做指南针校准吗??还是在什么情况下要校准??

网友A:
不需要,除非你两次起飞地点离得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除非你两次起飞地点离得很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除非你两次起飞地点离得很远

很远是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除非你两次起飞地点离得很远

意思就是说  每次出去  起飞前都要做校准咯

网友:
理论上只要没有更改过设备(飞控、IMU,GPS)的安装位置和改变重心,不需要做校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远是什么概念

经纬度变化大、海拔高度变化大就得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纬度变化大、海拔高度变化大就得校准

谢了。

网友:
校准指南针工作不费事,用不了1分钟,校一下也没啥坏处

网友:
我原来带着飞机500公里外也没校准一样飞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