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 11烧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2015-10-01):
最近一最周,已经有2次了,关机以后再开的时候没有反应了,以为是
电池
耗尽,充电一试、然后检查是保险丝熔断,以为是个别情况,换了个保险丝完事。结果今天再次关机后无法开机,发现又是保险熔断。都是在正常的使用中,电压也没有高,屏幕显示6.5V左右。
这种情况就有些害怕了,要是在飞行中突然断电........。后果好怕,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知道原因的还请赐教。
在线等。

网友A:
建议你将遥控器和电池、充电器一起返回青岛公司检测。
电话咨询:4008258887(售后服务)
http://www.jrpropo.net/shfw/index.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