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讲解一下同样2.4G各种天线的差异??

楼主(2015-10-01):
(无正文)

网友:
期待射频专家科普。

网友:
除了第一种不清楚外,其它几种,看起来外形不同,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外表华丽的塑料棒在天线的工作原理中并不起任何作用,只起支撑作用

网友:
然并卵。棍子你弄个回来扒开就知道了~~~~~~
其他还有几种典型的一般就是桨型的和第一种。还有板状的。增益不一样。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发射功率是一定的。理解这个就懂了。各种天线依靠一些技术手段增加一点距离,减小损耗。但本质就那么回事200mw发射功率不可能被他弄成400mw。所以距离的增加主要手段就是增加功率密度,距离越远那表示他的发射或者接收角度就越小。一般情况高增益天线基本都会比低的角度小。极端例子就是40度的板状天线,在他主瓣方向40度内距离可能5km,但如果到旁瓣也许不到2km。到天线背面去可能200米都出不去。而全向天线最远可能都出不了1km,但是他不管在什么角度上都能有基本稳定的1km。以上是简单距离。数字都是示意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A(2015-11-26):
我就想知道的是最后一个图上的天线末端的那个鼓包棒子是干嘛的?有啥效果?
今天看了天地飞和云眼的遥控器都有这个加粗的棒子,谁能分析一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的是最后一个图上的天线末端的那个鼓包棒子是干嘛的?有啥效果?
今天看了天地飞和云眼的遥控器 ...

好像是类似磁环一样的东西,可以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的是最后一个图上的天线末端的那个鼓包棒子是干嘛的?有啥效果?
今天看了天地飞和云眼的遥控器 ...

最后一个天线叫铜管天线,一般是3DB左右,主要是做接收天线用的

网友B:
码了半天字,发现居然要审核,不爽,分批先发。
天线其实就那样,只不过换了壳而已。你发的天线都是全向天线。

网友B:
普通的全向天线增益较低。其发射范围有点像一个内径约为1cm,外径视功率与增益大小决定的游泳圈。

网友B:
而高增益全向天线的发射范围比上一个游泳圈扁,但外径更大。

网友B:
定向天线增益普遍较大,其发射范围大致是一个拉得很长的水滴形。其具体长度视功率和增益而定。

网友B:
刚才讲到增益,其实就是信号的集中程度。增益越大,距离越远,但范围越小。因此一般情况下高增益天线没什么用。还有,高增益天线很大,很重。。。楼主发的都不属于高增益天线。

网友B:
增益值以分贝,dbi为单位。信号的强度也用这个单位。(偷偷告诉你,其实接收机灵敏度也用这个单位)用这个单位是因为信号在空气中的损耗与dbi成一次函数关系,而不与功率成一次函数关系。频率为v兆赫兹的强度为x分贝的信号在经过s千米的空气后的强度为x-32.44-20*log(v)-20*log(s)

网友B:
好了,好不容易分批发完,审核通过了。

网友B:
注意天线不能增加功率。刚才说航模一般不用高增益天线,但也有例外。用自动跟踪云台aat可以使高增益天线实时对准无人机,实现功放无法实现的远距离。1w的信号经过24dbi的天线后能实现250w的功率,177km的距离(以2.4g计)。
附:20*log(2400)=66

网友C(2016-02-05):
引用 网友B:
注意天线不能增加功率。刚才说航模一般不用高增益天线,但也有例外。用自动跟踪云台aat可以使高增益天线实 ...

误人子弟啊!天线的增益只能使其在特定的频率或者方向接近或者达到发射设备标称的发射功率而已...1W的发射机用25db的增益天线,在特定频率和方向实际发射功率可能只是0.75W或最多1W,又或者连0.75W都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误人子弟啊!天线的增益只能使其在特定的频率或者方向接近或者达到发射设备标称的发射功率而已...1W的发 ...

那么请解释它为什么叫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