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一定要摆在中间嘛?

楼主(2015-10-01):
如题,飞控一定要放在中间嘛?一定要放平整嘛?新人求指导……

网友:
不一定,,我也是这个动力套装

网友:
飞跃250我就放前面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机架,不过没用分电板,直接把电调的线焊在一起了

网友:
和我的机架一样

网友:
也想试试

网友A:
啥机架!怪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机架!怪美的

大力家的kk260

网友:
一般可以偏一点点。最好不要偏太多。容易出点小问题

网友B:
如果自己有能力改代码的,可以加偏移值,随便放哪,装反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