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质量问题!求解

楼主(2015-10-01):
图传回来 在显示器里 根本看不清前方
用的是160块的屏!!

鹰眼锐视如何??

网友A:
鹰眼可以,问题是你这原因多了,是图传还是摄像头原因,先排查,免得花冤枉钱,新手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可以,问题是你这原因多了,是图传还是摄像头原因,先排查,免得花冤枉钱,新手多注意

感谢指教!!摄像头肯定是要换上山狗 或小米的 !!实际效果不知道那个更好!!

网友:
换个1200TVL的摄像头试试,呵呵,,

网友:
普通700线板机,一百多块显示屏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