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公斤内后推或者腰推固定翼

楼主(2015-10-01):
机翼已做好2.7m求推荐机身

网友A:
这个,翼展达到2.7米,估计不是快速机,做航拍用?
这个重量级别,后推机身恐怕也不好做,不管是用木结构还是泡沫材料。
个人建议,采用双发方案,将动力安装在机翼上,这样用2个2820级别的电机+13寸桨,一个大的4S或6S 5000-10000mah电池,
这样机身反而可能比较好制作。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