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做导 弹驱逐舰专属遥控器

楼主(2015-10-01):
众所周知;由于导 弹驱逐舰的发射单元多,一般遥控无法做到多个单独发射。
所以就诞生了这个想法;先做个12个发射单元可以单个发射导 弹。

功能简介;
1通道控制油门,
2通道控制转舵(方向),
3和4通道控制主炮,
预留俩通道用于以后扩展,
12个按键控制12个发射单元单独点火,按一个按键控制一个单元。有12发炮弹,单个发射真爽。如果数量不够的话可以做16个或者32个,看需求而定。
功能目前就这么多,大家有什么好想法可以回贴告诉我哦。
来日方长,慢慢做。
初级方案;Atmega328+24l01

网友A:
只要会做,做多做少都不是问题。要求谁都会提,关键看是否可行。这几个通道哪里够052D啊。希望不是纸上谈兵。

网友B:
希望能有行动,没有行动,说再多也是没用的

网友:
我的一艘小型战列舰已经被分解掉了

网友C:
一看楼主对控就不了解,就你这点需要,一个6通道的控,加上2个步进开关控制就够用了【2x7路】,一般控都是3通道是油门【也就是控制主机,】2通道是方向【舵机】。

楼主:
呵呵,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会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会做,做多做少都不是问题。要求谁都会提,关键看是否可行。这几个通道哪里够052D啊。希望不是纸上谈兵 ...

呵呵,现在没图没真相,大家确实是很难理解。希望早日完成给大家一个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有行动,没有行动,说再多也是没用的

楼主在行动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楼主对控就不了解,就你这点需要,一个6通道的控,加上2个步进开关控制就够用了【2x7路】,一般控都是3 ...

步进开关是模拟量,也就只能7路多一点,关键是看模拟量的精度。多了会误触发(也就是按2的时候可能发射的是1,也可能是3)。其实步进开关遥控端可以用电阻分压做成多路按键开关,比如你的电位器是10K的,可以换成10个1K电阻(精度尽肯能高点。用分压的方法做成9路开关。接受端只要简单的编程即可,由于这方法采集的是模拟量,所以只能适用于少数开关。如有需要,本人可以有偿制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步进开关是模拟量,也就只能7路多一点,关键是看模拟量的精度。多了会误触发(也就是按2的时候可能发射的 ...

一看你这话,我心哇凉哇凉了,去学一下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原理再来讨论你的发明吧~不要再来想当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这话,我心哇凉哇凉了,去学一下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原理再来讨论你的发明吧~不要再来想当然了

...

做自己的路,让你们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