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仿 螺 距 呎 非 專 業 測 試

楼主(2015-10-01):
36元的高仿,低技術含量,看看其準確性有多高

第一,歸零

第二,五度

第三,十度

网友:
不错啊,我买的也是高仿的,

网友A:
HOLD 功能有没有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D 功能有没有开启

你知道 HOLD 有甚麼用嗎?

楼主:
  如果按了 HOLD ,在 HOLD 字旁就有一箭嘴顯示出來的,

這個是測試,不是做假,

网友:
螺距尺的精度不需很高,差不多就行,除非有强迫症

网友B:
用起来很方便,价格便宜,就是电池太不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起来很方便,价格便宜,就是电池太不耐用了

這個還不知道它耐用不,

兩粒大電池在裡面,而液晶顯示,沒有背光,應該耗電不大吧,

反正,螺距呎用的次數不多的,就裝機時用一下

网友C:
请问lz~螺距尺左侧的abs和rel是啥意思?不同的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螺距尺左侧的abs和rel是啥意思?不同的功能么?

手上沒有說明書,有德文的,

我沒看懂,

网友:
螺距尺本身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完全够用。除非是强迫症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