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电?

楼主(2015-10-01):
各位师傅大家好,小弟请教一下,乐迪的AT9这个遥控器能用模型的动力电池吗?用5号电池实在不环保,手上有个1300  11.1的25C闲置电池,不知道能不能用。还请师傅解答谢谢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楼主:
我也觉得可以,不知道谁试过没有

网友A:
放得进遥控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得进遥控器里?

我看差不多吧。不知道能不能用,也就没试,就等有没有人用过的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电压适合,尺寸适合,接口适合就行。

网友B:
应该有的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的买的。

专用的那是肯定有卖的,只是正好有个闲置的电池,就问问各位看看C数不一样能不能用。

网友C: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

谢谢,明天试,查了些资料,都是可以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