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云台仰俯角度过大,怎样调整。

楼主(2015-10-01):
我的2轴轻量云台,用的天七遥控器,在控制仰俯角时角度过大了,超过30度了,我想在遥控器V1控制最大和最小时云台是水平0度和向下90度,请问要怎样设置,是在云台上设置还是在遥控器上设置,遥控器上面没找到第6通的大小设置。

视频
?from=y1.7-1.2

网友A:
都可设置的吧!云台可以设置最大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设置的吧!云台可以设置最大角的!

云台还没设置过,软件还没装,但遥控器找不到设置的。谢了,我现在装个云台软件看看怎么设置。

网友A:
我得是storm32的三轴控制板,连接电脑在软件里设置下保存就行了,你的也类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得是storm32的三轴控制板,连接电脑在软件里设置下保存就行了,你的也类似吧!

好的,我看看。

楼主:
设置好了,顺便上个PID值给大家参考下,上图。

原来的数值,360度啊

原来的数值,360度啊

修改成90度的。

修改成90度的。

PID值,大家可以参考下。

PID值,大家可以参考下。

网友B:
遥控器设置舵角或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设置舵角或舵量

只能设置第1、2、3、4通道,5、6、7通找不到设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设置第1、2、3、4通道,5、6、7通找不到设置的地方。

天9是辅助通道设置,天7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