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ogo600配电调的话 好盈100hv和k牌 80电调性能差距大吗?

楼主(2015-10-01):
主要是K牌有点贵的无语了  不知道性能是不是有那么好 想支持国货  请各位2个都飞过的模友说说  准备用在 logo600sx上

网友:
logo600sx必须用K牌了。

网友A:
K牌,定速一流,其实可以收二手的,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K牌,定速一流,其实可以收二手的,便宜不少

恩  已经买了k80了 就是这个电调要改bec的话好象要用设置卡的吧 还是用蛋的  如果要用蛋那就无语了 贵的要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已经买了k80了 就是这个电调要改bec的话好象要用设置卡的吧 还是用蛋的  如果要用蛋那就无语了 贵的 ...

这电调你买的是什么版本?是新版的话是要改bec,旧版的话没必要,改不上去,主要看你什么舵机,如果高压舵机,要不2S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调你买的是什么版本?是新版的话是要改bec,旧版的话没必要,改不上去,主要看你什么舵机,如果高压 ...

新版的pro  今天买了个设置卡 这样才好改bec

网友B:
如果好赢有带BEC的hv,不会比K牌差。不带BEC的电调很麻烦,600机身安装空间非常有限。

网友:
其实我觉得100HV就行了,K也就那样,你不会觉得有多好,Logo600本来就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好赢有带BEC的hv,不会比K牌差。不带BEC的电调很麻烦,600机身安装空间非常有限。

恩 就是看中自带bec 这样可以省去一块2s电池 才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