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naze32是怎么了?

楼主(2015-10-01):
大力265
银燕2206电机

大力12a电调
今天装好飞机,自稳默认参数。半米高度试飞。。飞机突然超右倒扣在地。重新启动。几次都是如此!求大神分析下原因

网友:
大力的电调和机架按照他那个视频安装在机臂那位置有点小问题。电调位置那三个触点很容易和机臂碳板短路  一旦振动过大瞬时短路那个机臂动力就废了,肯定要翻。

网友:
不要把这种问题怪飞控,一定不是飞控原因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把电调顺序搞错了
我之前一直往后倒扣,最后发现是3、4号电调插反了

楼主:
我是飞着飞着,稳稳的,不知道何时突然倒扣。有时候是开始,有时候是电池快结束了。
我找到问题了,是有个电调高速的时候有时候大哥。顿一下,飞机有个角突然失去东西,就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把电调顺序搞错了
我之前一直往后倒扣,最后发现是3、4号电调插反了

赞同!楼主先检查一下吧,调参电机栏打开,拉条逐一检查,记得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