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82,在凤凰5里面如何设置啊

楼主(2015-10-01):
刚入手一架电动塞斯纳182,想练
模拟器
,但在凤凰5的模型选择里,看了半天,居然找不到对应的机型。
如何才能找到这个模型啊,或者找个性能相近的模型也行

网友A:
随便找一个看着像的飞就行,

楼主(2015-11-04):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个看着像的飞就行,
找了一个像的,但感觉和塞斯纳还是不太一样

网友B:
改装RealFlight吧,7.5版里面至少有2个塞斯纳182可以飞。

网友C:
我想告诉你的是别找了 模拟器里的和你真机一点点都不一样

网友B:
模拟器和真机操作的确有很大差异,不过作为新手练手还是很有帮助的,个人认为一个是练习降落,另一个是练习空中飞机不同姿态下
打舵方向和行程的条件反射,我也是新手,练了1周模拟器,首飞飘飘机3个起落未出现误操作造成的事故,最后一飞主翼让风筝线削掉
了一个角竟然毫无察觉,降落后才发现,所幸找到掉落件了,已经粘好,待周末接着飞。模拟器里建议把风力调整到3级风左右,另外
把涡流阵风也打开,毕竟实飞无风的天气太少了。

网友D:
模拟器里那个和大家流行的1.2米塞斯纳真心不是一个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