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白心酸国庆,H4 680

楼主(2015-10-02):
话不想说那么多了(真的很累为了装机没有好好的睡觉了),说说几点把!

1准备装好的时候,上电发现4个电调全部报警。(报警的意思是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设置过小)仔细检查才发现,我把陀角设置全部加到120(我是用天7)

2搞好除掉第一个问题,上电发现不能掰杆解锁,于是上网上各种查才明白零度S4 V2上电前要验证检查失控返航,就试了一下开机顺序,控开,jj上电,控关再开,发现还是不能解锁。
只有顺序,jj上电,控开。才能解锁。但是锁上之后就解不了。(我已经设置失控保护了,飞控连上电脑,把遥控器关了显示:返航降落,但不是显示:失控-返航降落)改天再设置一下

3第二个问题,实在不想搞了。也不影响起飞,怀着激动的心情跑去外面飞了(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在心里默默的说了一句我*买大了,玩不动这玩意儿早知道买个F450或者穿越机了)
飞机起飞之后,发现飞机反应有点迟钝,尤其左转弯右转弯的时候总是慢慢的转。(横滚感度45,俯仰感度45还有晃动补偿80弱弱的问一句这个数字是不是大了点?)还有,飞机起飞的时候路面不平我油门稍微推了一下。直接侧翻了。搞不懂怎么回事(但是发现了一个现象,在不平的路面起飞时间短,就不会侧翻。)

4经过3次炸鸡之后(今天飞了一次炸了三回,准确的说是四回),发现电机通用安装座有点歪了,但是第一次玩这个飞机实在有点小兴奋,也不管那么多了,3,4次起落拿了个万用表去测电池电压单片电压3.7伏本来想想还是不飞了,但是家人说再玩一次,那就玩儿吧!飞机刚刚推油门,起来了一点点突然向上窜,然后就左摇右摆心里面想完了失控了,无奈的只好减油门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我油门已经关了,但是飞机掉下来的时候尾巴在地板,头指向天。机头的两个电机还是转的(尾巴的电机已经碰到地板了,所以转不了。我油门不是关了吗他怎么还会转?)还是为什么会失控?我猜想可能是电动机振动过大

5回到家,用b6冲磷酸铁锂电池,冲到3点5伏,b6提示已经充满了!放不到20分钟电压又跌到3.4伏。我怎么这么悲催呀! 之后用B6充jj电池发现报警:Break,down我怎么这么悲催呀!

6碳钎维板我是又爱又恨,恨是因为每次加工它搞得身上痒痒的。爱是因为硬度不错,重量也很轻。
                                                                    今天损失,一个电机座,螺旋桨寿命也差不多了,脚架因为一根断了所幸把其他3根也割短了。

各位看官,看在我边抓痒边打字的份上。能帮忙解决一下掰杆解锁的问题吗?

网友:
没用过S4

网友A:
天上一分钟,地上十年功!楼主太毛糙,还是先潜水学习一下最基本的常识吧!以楼主的性格,精灵之类的更适合你,炸机表示同情

网友:
都有这么个过程

网友B:
S4V2 那么简单 那么稳的飞控 怎么会搞到炸鸡 呵呵    不能解锁 认真看说明书   返航要设好   开机 GPS 定位后 切到返航 然后再切回手动 就可以解锁~!

网友:
痛苦才刚刚开始,,慢慢来

网友C:
磷酸铁锂电池特性就是这样,充满放置后降到3.4左右  电量主要集中在3.0-3.4  3.4到3.6是没有多少电量的。另外楼主要细心检查,有小问题就不要飞。

网友D:
s4v2打方向慢转,我之前h机架也是这样,刷了固件就好了

网友:
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多轴新手,还不如直接收个精灵1代玩玩了,价格不贵,操控简单,相对也较安全。

网友E:
多轴尽量在水平地面上起飞,有的飞控还需要在水平地面上校准水平的,地面不平起飞,再加上你推油太柔,侧翻是一定的,因为你油门太小,螺旋桨产生的升力差不足以维持四轴的平衡,解决的办法是要么水平地面起飞慢慢推油看机身姿态变化若有侧翻趋势再校准水平,要么就是起飞迅速推油将四轴拉起来,只要四轴离地飞控会迅速介入保持自稳;还有炸机后你不将油门掰杆上锁,电机是会维持怠速的,是不会停的,希望LZ下次不会问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一步到位估计难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上一分钟,地上十年功!楼主太毛糙,还是先潜水学习一下最基本的常识吧!以楼主的性格,精灵之类的更适合 ...

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选择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4V2 那么简单 那么稳的飞控 怎么会搞到炸鸡 呵呵    不能解锁 认真看说明书   返航要设好   开机 GPS 定位 ...

没用呀,还是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电池特性就是这样,充满放置后降到3.4左右  电量主要集中在3.0-3.4  3.4到3.6是没有多少电量的。另 ...

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4v2打方向慢转,我之前h机架也是这样,刷了固件就好了

已经刷了,但是这次怎么样也解不了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轴尽量在水平地面上起飞,有的飞控还需要在水平地面上校准水平的,地面不平起飞,再加上你推油太柔,侧翻 ...

谢谢!

网友F:
楼主注意碳粉千万不能搞到体内!可以试试水里加工戴能防PM口罩护目镜最好。另外不知你弄这么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航拍?那你的投入还差得远呢,可以试试小穿越鸡,可玩性不错的。磷酸铁锂电安全性好,但能量密度不高,上天的还是要尽量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注意碳粉千万不能搞到体内!可以试试水里加工戴能防PM口罩护目镜最好。另外不知你弄这么大家伙的目的是 ...

就是玩一玩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呀,还是不能解锁

切到返航以后  油门杆是要推到中位  再切回 手动 才可以解的 呵呵 认真看说明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到返航以后  油门杆是要推到中位  再切回 手动 才可以解的 呵呵 认真看说明书嘛

真的没有用呀

网友:
入门还是选玩的人最多的飞控比较好,我选的PIX入门,也是操蛋了很久

网友G:
加工碳纤弄得身上痒痒的。。。。我觉得你应该去医院看一下,碳纤有毒的,万一进了身体,那就蛋疼了

网友:
碳纤有毒,试试水里加工

网友H:
碳粉吸进肺里会生根发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碳纤弄得身上痒痒的。。。。我觉得你应该去医院看一下,碳纤有毒的,万一进了身体,那就蛋疼了

别闹了,我就钻几个洞而已。没那么倒霉把?

网友I:
你缺少一个模友带你,可以少走很多坑 比你看帖子效率高太多 去寻找本地模友吧

网友J:
我的富斯9X。。。。不需要解锁。。。还在找原因呢

网友K:
看着你的H4挺心疼的。S4飞控没用过,但你的感度低了调高一点,感度什么参数都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缺少一个模友带你,可以少走很多坑 比你看帖子效率高太多 去寻找本地模友吧

有一个还是在这论坛上的,可惜他没有用过S4V2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富斯9X。。。。不需要解锁。。。还在找原因呢

不需要解锁?别闹了,S4V2都有电机锁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着你的H4挺心疼的。S4飞控没用过,但你的感度低了调高一点,感度什么参数都要调。

感度低?我怎么感觉不是太顺畅呢?

网友:
楼主最好找个有经验的师父带带。要不以后损失更大

网友:
楼主多看帖,静下心来好好学。不要搞出事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说实话你太毛躁了,第二起点过高,建议你东西还是拆了买了,搞个naza lite,f450先飞飞,学学基本知识

网友L:
查查资料看一下,有的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查查资料看一下,有的方式不一样。
自打国庆飞了之后,就再也没有飞了。为了解决飞控不能解锁的问题,GPS已经面目全非了。

网友M:
h4的机架不是震动挺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