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科尔d7控能否刷d7e的固件?

楼主(2015-10-02):
如题,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怎樣要這樣,分別大嗎,d7也可刷固件,但d7刷d7e末見過,你可以先複制現d7固件文件檔到电腦備用救机的,再找d7e固件刷入!

楼主:
谢谢指点,我可能没把意思说清楚,我在网上看到得都是刷D7E的软件,D7的没有看到,所以问一下,谁刷过D7的能否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B:
D7不能刷固件的吧

网友:
D7不能刷

网友C:
d7与d7e所用的单片机不同,存储IC也不一样,即使你有up02刷机线也刷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