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auto模式手抛功能这么强吗?

楼主(2015-10-02):
看了国外的一个视频,X8手抛后马达自动启动,有这麽强?如果是真的,再也不用担心手抛打手了。

这是视频下面的描述:
Skywalker X8 Hand Launch with APM Auto Mode
Hand Launch of Skywalker X8 with Arduplane Flight Controller in Auto Mode. The prop will spin after it has left the hand of the person launching it.

求大神解答具体怎样设置?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 auto模式  然后设置一下最低速度多少启动油门  飞机抛出去达到规定速度自动启动油门 然后在设置高度还可以自动爬升  能否按一定角度爬应该也是可以设置的 然后在切回自稳
见过有人用这个功能飞飞翼   跑两步扔出去  自动加油拉起!

网友:
切糕也可以好像

网友:
有些固定翼飞控可以吧,而且降落到地面后检测到速度为零后自动关油门。

网友A:
APM完全可以,早已经玩过了,手一抛,自动起飞,自动航线,自动降落。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完全可以,早已经玩过了,手一抛,自动起飞,自动航线,自动降落。很爽的

大神具体教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完全可以,早已经玩过了,手一抛,自动起飞,自动航线,自动降落。很爽的

要用数传地面站吗?还是直接切auto模式?

网友:
切糕飞控也可以,就是起飞模式嘛,设置抛出速度,大于一个速度延时0.2秒电机启动,开始自动爬升

网友:
这个功能我用过几次,还可以。

网友:
apm的auto起飞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检测加速度,超过1.5g(举例)的加速度,就在延迟0.2s(防止打手)后给电机加速,然后爬升到一个高度,再然后进入航点飞行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数传地面站吗?还是直接切auto模式?

用不用都行,在地面站设置好,没有数传就是盲飞,直接切AUTO模式,使劲用手一抛就飞了,飞完航线,自己就降落到你设定的地点了

网友A:
这个不是很容易讲清楚的,你搜一下论坛里面关于APM的帖子,有模友讲的很细致

网友:
好功能,有时间试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很容易讲清楚的,你搜一下论坛里面关于APM的帖子,有模友讲的很细致

apm帖子很多 标题不好搜  如果你有的话麻烦发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pm帖子很多 标题不好搜  如果你有的话麻烦发一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8836&extra=page%3D1
看看这个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