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熄火之谜

楼主(2015-10-02):
亚拓450飞了3年了 飞的次数并不多 100个起落应该都不到,而且只是温柔地飞飞航线。近期开始自动熄火,炸鸡好几次。以为是电调不行,原来是bl35x,换成好赢铂金100安,别笑话,这个电调是以前su35上金属涵道用的,暂时搁置不用所以用在450上。大马拉小车,总归没有坏处。飞了一块
电池
,一切正常,以为问题解决了,第二块电时,又突然熄火,无语了,难道是k8的问题?哪位大神指导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熄火時,能操控動作嗎?
如果不能,那是遙控沒信號,進入失控保護了

网友B:
看情况可能马达线圈有一部分破损短路了,换个马达试试

楼主:
请教4楼 马达要是部分短路 怎么有时候能正常飞呢

楼主:
看来马达 接收机都得换了 否则飞起来胆战心惊

网友C:
先说清楚,所谓熄火是什么状态和表现?

网友D:
陀螺仪和油门不定速的话没有关系的,油门靠接收机控制,熄火这种情况一般来讲要么接受问题要么电调问题要么就是电池一片电芯坏了

网友D:
排除电池问题先,换一块好的电板试下就行了。再接收做个拉距,都没问题就是电调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最早怀疑电调问题,把闲置的100安铂金电调换上去,还是出现熄火。以为电机线接触不良,重新焊接了香蕉头,还是有熄火。接收机是futaba7通的,熄火不是距离远了熄火,是很近时熄火,不大会是接收机的问题。电池也换了新买的电池,还是熄火。最后干脆把电机换了,可能是不明处有接触不良。今早低空飞了2个起落,防止熄火。还好没有出现熄火。今天抽空再试飞几块电池看看,希望熄火离我远去。

网友E:
你这么多次熄火,飞机没有损伤?

网友F:
然后lz练成了真正的熄火降落

网友G:
查一下三轴里的飞行纪录吧, 有可能是接收机和三轴之间的连接不好了

网友H:
用的什么控啊,我这几天也是失控,我用的是t8fg控,tfr6接收,2台不一样的机子,不同的配置,都是近距离失控炸机,10米内3次同样的问题,纠结要不要把控返厂

网友I:
这个。。。。应该让中央10台 分上中下三集好好给解析一下。

网友J:
把定速关了就好

楼主:
排除法一个个的换,换掉电机就ok了,爽飞中。回想不明原因炸了5、6次,爽飞也是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