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地面站显示飞机姿态和实际姿态相反,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10-02):
只看大图
刚才调试飞机发现cc3d地面站显示的飞机姿态和实际飞机姿态正好相反(前后、左右都是反的)!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帮忙!如何更改!谢谢啦!

网友A:
飞控的尖头要向机头

网友B:
黄色是地,蓝色是天,中间的线代表你,所以没有反

网友C:
飞控方向装反了吧,把机头向上放置,看一下地面站上的显示,绿色向上就对了

网友D:
有三种可能性,如果楼主是看地面站的模型,那就是模型机头不是朝前的,可以用鼠标转过来;如果是看的是地面站的水平仪,那就是理解错误,要按照第一视角理解,如果前两条都没问题,就是飞控方向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