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at6炸鸡

楼主(2015-10-02):
感觉飞机非常灵活,不好控制,发生两次飞着飞着自己翻转了180度,不知道算正常不,飞过的所有飞机,基本都是首飞必炸,今天居然坚持飞了五分钟才炸鸡,很好了,报下配置天盛900翼展at6,1300~3s电池,8乘4螺旋桨,电机2810kv1200,40a好盈电变。。。。

网友:
新手,谁信啊

网友:
这机机好飞。

楼主:
一点不好飞,今天三飞三炸,有什么调机技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点不好飞,今天三飞三炸,有什么调机技巧吗

小二战舵量尽量小一点,再加点EXP,柔和打舵动作不要猛,等你熟悉了这种机子的特性就可以开始加大舵量来暴力动作了,这种机装不好的话很难飞的,要耐心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二战舵量尽量小一点,再加点EXP,柔和打舵动作不要猛,等你熟悉了这种机子的特性就可以开始加大舵量来 ...

主要是这飞机飞着飞着自己大角度横滚,上了飞控也这样,不知道算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飞机飞着飞着自己大角度横滚,上了飞控也这样,不知道算正常不

没装好。

网友B:
自己大角度横滚说明有反扭,电机加点右下拉,还有KV1200的3S下可用9047桨力量好些。我有一架和这一样的AT6,满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大角度横滚说明有反扭,电机加点右下拉,还有KV1200的3S下可用9047桨力量好些。我有一架和这一样的AT6 ...

你好,你指的“右下拉”右是从机头看还是从机尾看?

网友:
右是从机尾看,这个不能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