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x桨这质量,不敢恭维啊

楼主(2015-10-02):
新买的500用的470大桨,飞了一次,桨上的有点松,启动时甩了一下,大桨根部碰到了桨夹,没太在意,回来检查时发现,被磕到的地方居然凹回去一大块,最夸张的是大桨居然从中间裂开了,这桨也就报废了,而且经过检查发现,这桨侧面很脆,好像是空的,用了那么多桨,这么个裂开法还是第一次见,难道是我人品不好?

网友:
飞的时候爽吗?

网友:
我450l用的杂牌玻纤桨,三轴感度高了,临近起飞直接侧翻,只是桨尖磨损了。真结实。

网友:
怎么会这样,我rjx用的还可以啊!

网友:
还准备入rjx的桨试试呢

网友A:
将军桨夹方向是不是反了……还是这机就是这么装的

网友:
这桨的中间好像填充的塑料泡沫

网友:
也夹的太松了,男人都喜欢紧的,不能松啊

网友B:
  你的大槳夾是否反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军桨夹方向是不是反了……还是这机就是这么装的

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军桨夹方向是不是反了……还是这机就是这么装的

这桨夹没有正反面,rj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

我的是rjx的,没有正反面

网友:
我觉得的确是反了,RJX浆还是可以的,当然不包括中大招之类的,想硬的一B的可以考虑一K

网友:
直机碳桨都是空心的

网友C:
桨夹反了  而且桨跟那里挺薄的 来这么一下 估计。。。logo桨啃桨夹

网友:
这跟质量没关系吧,大奖甩那一下力量老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夹反了  而且桨跟那里挺薄的 来这么一下 估计。。。logo桨啃桨夹

那更悲剧

网友D:
你这样装,螺距肯定要反向,哈哈。不过怎么装都可以飞就是了。

网友E:
都是空心的,实心的那是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空心的,实心的那是侧板。

空心的不是重点,但是从中间裂开一个口子就比较夸张了,和炸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装,螺距肯定要反向,哈哈。不过怎么装都可以飞就是了。

嗯,没想那么多,一直正常飞行

网友:
啥桨最好?

网友:
价格在那 你想怎样

网友:
这个还真不怪人家质量。明显你桨夹拧的太松才会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桨夹没有正反面,rjx的!

力臂应该在刀背吧

网友:
昨天我看一凯迪拉克,就在小区里磕了一下路灯杆,后保险杠就裂了,真坑
还不如我家铃木结实,保险杠磕凹了热水一浇就回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的大槳夾是否反裝了?

这个FBL头好像反的似的。不知装反了会有什么影响?以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FBL头好像反的似的。不知装反了会有什么影响?以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如果它設計上前後兩邊均等的話,

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FBL头好像反的似的。不知装反了会有什么影响?以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对称无影响,里外都是飞,不用过于纠结

网友G:
有正反的。。。我看也像反了。。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正反的。。。我看也像反了。。看看说明书

嗯,可能吧,飞着不影响,一直没有注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FBL头好像反的似的。不知装反了会有什么影响?以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装反会变成下拉为正螺距,摇臂在背风面理论上变距阻力会小一点

网友:
这很简单 桨夹反了 在陀螺仪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可能吧,飞着不影响,一直没有注意过

是飞起来没太大影响。。不过既然那么设计肯定有那样的有点。。毕竟安全第一嘛。。机械这东西。。说不定那天就给你犯脾气

网友:
好像 大桨夹就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