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DJI E310 420s電調問題?

楼主(2015-10-02):
關於DJI E310 420s電調問題?
因朋友買了套E310動力套裝組,安裝於DAYA550機架 總重量為1800g左右!
3s電池 停懸電流竟高達到 24A   5200mah電池飛行約5分鐘電機就有點燙手...手感明顯動力不是很足夠須經常補油門,
官方網頁寫到:DJI 多旋翼动力系统的全新力作,为重1-2.5kg级别的多旋翼飞行器量身定制。
於說明書中又寫到 推薦起飛重量 350/g單軸 3s lipo   400/g單軸 4s lipo 真的是誤導消費者啊!...
現在只能由更換電機解決此問題?但又怕 DJI 420s 電調與他廠牌電機不匹配!
所以想問下使用DJI 420s 電調到底會不會挑電機呢?...

网友A:
买之前不看说明……六轴4S电的话刚好2.4kg嘛。不建议换电机,DJI的电机已经相当不错了,效率也很高,这种重量的压根就不应该用3S电池。DJI的电调本身就没什么太大的余量,换电机的话估计20A的电调不够用的。这种重量的四轴最好还是4S或者6S电吧,电流越大越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之前不看说明……六轴4S电的话刚好2.4kg嘛。不建议换电机,DJI的电机已经相当不错了,效率也很高,这种重 ...

看來4s會是比較好的選擇,謝啦... 1800g是未加上電池的重量加上的話因該是2200g左右已嚴重超標...
說明書寫到420s電調最高只支持4s,
看來如果要解決電機發燙問題?目前來看只能上6軸了!或換電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4s會是比較好的選擇,謝啦... 1800g是未加上電池的重量加上的話因該是2200g左右已嚴重超標.. ...

420S只有20A,四轴起飞重量2.2Kg的话20A恐怕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S只有20A,四轴起飞重量2.2Kg的话20A恐怕不够……

20a因該是指單顆電調,所能承受的最高持續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20a因該是指單顆電調,所能承受的最高持續電壓!

20A是电流,瞬时电流可以高一点,但是最好能留出充足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