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爽飞ONE(真相大白)

楼主(2015-10-02):
       飞机的设计赞一下,外箱和机身的图案很漂亮,就是机头看上去有点怪怪的,动力的配置很特殊。是一款概念型的新飞机。听说效率极高,装了全套设备进行试飞,确实飞行的电流极低,巡航时不到4A,最大油门也只是7A多,最大速度80左右。无风状态。
       放电到14.5V降落,4S5000MAH的电池飞行时间也仅有25分钟左右。用电量4200MAH,但飞控上只显示1248mah的电机耗电量,难道其它设备用电达到3000MAH?我是动力和设备共用电的,图传和摄象头,飞控,舵机的设备电流比电机还要大吗?这套设备我放在其它的载机上飞行时间也是25分钟左右。
       为什么电机电流比其它载机低了很多,但续航力还是没有提高?

说一下配置:
载机:ONE EPO
飞控:U22  2.6
创先科1W图传,SONY700线CCD摄象头
银燕9G舵机4只
朗宇2814,KV1250
几天来的疑问,终于今天接电流表测下电流,得到了答案。原来飞控的电流不准确,应该乘146%才接近真实的电流,根据电流表测得ONE飞机时100%油门时电流是10A,50%油门是7.9A,25%油门是3.7A.一般全设备巡航时,因为载荷较重,需要50%油门才不致于失速,电机电流是7.9A,加上设备耗电,5000MAH的电池放电4000MAH,飞行时间25分钟,也仅此而已了!并不比想象中的高效率,很多载机都能做到这个续航时间了。

网友:
不错 就是供电1W图传这些这么耗电吗?求解

网友:
一百多米会不会低了点

网友:
电流准确吗?4A的电流一小时是4000mAH,哪里偏差了

网友:
支持肇庆的魔游

网友A:
电流计不准,要校准的,设置里有个电流计百分比,要根据实际电流值校准,我的要设定到245%才接近真实电流值。

网友B:
楼主请问一 下,用5.8G图传可以传20多公里?用了AAT了吧
,多谢

网友:
14.5v已经是完全没电了   电流计没校准~  不过这么看这飞机是真费电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40-50巡航,放在45试试。
要想时间长,动力电流放在3A左右,其他设备用设备电供电,各类舵机,数传图传,1小时也要有2500毫安左右的。
一般需要长航时,我是不看速度的,所谓空速地速都不太准,干脆监测看即时电流,到是个比较靠谱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不准,要校准的,设置里有个电流计百分比,要根据实际电流值校准,我的要设定到245%才接近真实电流值 ...

你也是用这个飞控吗?据厂家说OSD显示的是电机电流,电机电流4A左右应该是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一 下,用5.8G图传可以传20多公里?用了AAT了吧
,多谢

20多公里是里程,不是直线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多公里是里程,不是直线距离

直线距离是多少?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这个飞控吗?据厂家说OSD显示的是电机电流,电机电流4A左右应该是没错

不单纯是电机电流的问题,差一半了,除去电机,其他设备没那么大能耗的。还是必须要校准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