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人想入3D机,,,,,,求教

楼主(2015-10-02):
新人想入3D机,,,,,,求教   之前飞KTSU27,已熟练手接 起降,,,现在想入3D 机请问 从哪个机入手啊 是KT330吗?还有个就是吊机怎么练 从哪开始练?、谢谢
补充下 吊机是要有点风才吊的住吗??

网友A:
先练模拟器,多上5I吧

网友:
再结合自己的情况,自然就知道该入什么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练模拟器,多上5I吧

模拟器练过了,我想还是炸鸡 经验吸收的比较快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器练过了,我想还是炸鸡 经验吸收的比较快吧?

天翼8mm的EPP板机吧,先练吊机。

网友:
模拟器是肯定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翼8mm的EPP板机吧,先练吊机。

参考 了 谢谢

网友:
要练好模拟在上,要不然

网友C:
我最近也喜欢上3d了,

楼主:
3D 机 用  3S 2200   2212  30A电调是否大了 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喜欢上3d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3D 机 用  3S 2200   2212  30A电调是否大了 重了?

要看是什么级别的。  像楼上那什么翼8mm就2s450mah电池 12A电调 2206电机就可以了。你这套配置应该适合1米的KT3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是什么级别的。  像楼上那什么翼8mm就2s450mah电池 12A电调 2206电机就可以了。你这套配置应该适合1 ...

像我这说的配置配什么级别的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我这说的配置配什么级别的机啊

电池换1500mah3S的就可以上一米左右KT3D机了 ,要是电机也换,换2216就应该可以勉强飞某翼15E了,其实电调用40A可以更暴一些,电池2200mah感觉不适合3D,重了,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看法

网友E:
新手入3D应该选择越轻的飞机越好·炸的没那么严重上面楼的推荐挺好·8MM 或者9MMEPP 3D机··你这手上的配置不适合·用EPP设备太重··用1米像真机配置太差,用KT330 一炸就得重做·做的还没飞的多,3S 2200电池太重,性能全损失在电池上了。你可以自己参考参考。1米级以下300克以上电池基本在800到130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入3D应该选择越轻的飞机越好·炸的没那么严重上面楼的推荐挺好·8MM 或者9MMEPP 3D机··你这手上的配 ...

已经入手 8MM EPP 轻配置  2206  8040   3S 500MAH  谢谢建议以后多多关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