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怠速设定

楼主(2015-10-02):
怠速设定好了之后,2号和4号电机,时转,时不转,推大油门,全都正常,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A:
在cc3d里从新设置,2,4号电机起步油门再加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c3d里从新设置,2,4号电机起步油门再加大一点

已经设置加大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我也遇见过,重新上电池就好了,就像电调动作不一致一样,但是我没设定过怠速,话说怠速为何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见过,重新上电池就好了,就像电调动作不一致一样,但是我没设定过怠速,话说怠速为何物?

Cc3d设置向导有电机怠速设定的…

网友C:
其实里面设的是4个电机的启动值,可以设置高一点,4个值一样,这样可以保证一起转动并且转速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里面设的是4个电机的启动值,可以设置高一点,4个值一样,这样可以保证一起转动并且转速一致。

已经调高,还是不行,我是慢慢推油门的,电机会卡,快速推油门也这样,只有不快不慢的就没问题…真是奇怪了

网友:
那就不快不慢呗,只要操控正常就行,查一下接点是否有虚。

网友:
只要能正常飞行就行了,,有时候可能是电调的事情

网友:
这个是电调原因,换乐天的电调就不会这样

网友D:
电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坏了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我遇上过类似的症状,轻推油门时,有问题的电机转动很慢,然后继续推油门,其他电机转速加快,而有问题的电机还是保持很慢的速度,而且这个故障不是每次都出现的,我在cc3d里也调整过怠速,还专门买了油门并联线来校油门行程,但都没有,最后更换电调解决。
当时的故障视频,有兴趣的话你看看。http://pan.baidu.com/s/1pJN5vQj

网友:
这应该是电调和电机不完全兼容

网友:
我跟你一样,解决了没

网友:
电机进角设置

网友:
一样啊 我的飞起来还会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