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油门行程会造成电调损坏

楼主(2015-10-02):
已经买了4个电调了...都坏在调油门行程上!我郁闷...这到底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我误操作造成?请高手给予指点!注:拆下来的坏电调用万用表测试与好的电调各项性能都是一致的。但在通电测量电调时,与电机的连接端不通电!检查也没有发现断线和短路现象!求高手指点这是怎么一回事!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连电机那边是三相交流电,你能用万用表测出来才是坏了……
这个铂金30A用过几十个了,也没你这毛病啊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就因为不太懂才来请教高手指点!我是说接上电测试,连接电机那头是没有通电。我也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怎么的。所以才发贴请教!如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请给指点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
你是连接电机试的吗,

网友:
连出现什么状况 也不说清楚,叫大伙怎样回你??

楼主:
拆下来没有连接电机,是单独给电调通电,然后测试连接电机端三颗线!

网友:
你用的什么飞控调好了么?油门通道输出对不对?解锁了么? 是连着飞控校的油门行程还是直接上电接接收机校的?等等等...请详细说明情况或上视频,大家才能帮助你~

网友A:
取下来单独接电机测试  电调处于滴滴叫报警状态,油门行程没设对。 闻气味有焦糊味  电调无任何反应,恭喜你要么电池接反了 要么电压高了烧了电调。 至于你说的设行程烧了?拉倒吧

楼主:
我是用四轴多轴8合1油门行程同步校准,电调油门 集线器校准的,以前也是用这个调的,没出什么问题啊!不知现在会出现这个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事来!请给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调油门行程必须接电机

楼主:
我用的是AT9遥控器,油门是正确的!

楼主:
哦,还有飞控是极翼P2的!

楼主:
我绝对的保证是在调油门行程时出现的问题,我没必要来这说假话,因为我想得到一个出故障的原因。并不是来要求产家赔偿我!

楼主:
拆下来的电调与电机单独连接测试,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楼主:
当时在调油门行程的时候,按照以往的做法,先开控把油门推到最高,在给电调和电机上电,听到123后滴 滴两声,将油门打到底,但在听到123后先是听到一个电机在响,然后才是另外五个电机响,最后是先响的那个电调比其它五个反应慢得多,在把油门打到底然后推油,结果电机的熄火不转了!开始认为是电机出了问题,把电机换了一个机臂上试,电机是好的!把电调拆下来与试其它电机试,结果就是没有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下来单独接电机测试  电调处于滴滴叫报警状态,油门行程没设对。 闻气味有焦糊味  电调无任何反应,恭喜 ...

其实有些事情我们看似平常,甚至是完全不可能会发生的,但就是那么奇怪的发生了!真是怪得很啊!

网友:
我有升级换下来的这种电调,不过只有5个。要的话消息我。

网友:
好盈铂金30A的电调有点问题,你买回来可以补用调,直接用,我手上就是调就调熄火了。

网友:
新电调用之前都要校准油门···这是第一次听说校准油门把电调烧了···呵呵··还是找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B:
别闹了,电调的输出端有电,电机就会有反应的。还有你不接电机电调当然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闹了,电调的输出端有电,电机就会有反应的。还有你不接电机电调当然没有输出

是的,我开始是没有连接电机测量,你说对了,确实没有电。后面我拿好的电调连接电机测量,有8V的交流输出。在拿有问题的电机与电调连接测量,确实没有通电!也看不到明显的烧焦样子,也没有发现短路和断线的情况。所以才来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解决?或是注意哪些违反操作的行为,以此来让更多的模友了解。谢谢你给我的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开始是没有连接电机测量,你说对了,确实没有电。后面我拿好的电调连接电机测量,有8V的交流输出 ...

应该说没有太明显的注意哪些违反操作的行为,只要电源输入没有接反还有输出端不能短路和信号线不能接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呀。电调好坏不能单单只测输出端有没有电,你先接上电机再接上电源,看看电机有没有声音发出来,(如果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那可能是坏了)还有铂金30A是不带5V供电的,因此接受机要而外供电。

楼主:
谢谢你给我的宝贵意见!是的,接收机我是单独给5v供电,电调是另外的11v供电。我总感觉电调不应该坏,不会这么折腾一下就完成使命了吧?但我就是找不出毛病在哪里?我今天又试了一下,把有问题的电调换了一个位置,与其它五个同时正常开机,不做任何调试,在开机滴滴滴三声响过之后,仔细听,就能听到有问题电调端上的电机,发出微弱的、象手表秒针走的那种滴 滴 滴 滴...急促声音,其它五个正常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求大师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你笑什么?笑我不懂还是笑我笨呢?在这里,你是一个上校!你回头来笑我一个新兵?你觉得这好笑吗?告诉你,我不笨也不傻!你只不过是比我早来了一点...

网友:
好盈的这款电调,因为开关电源的特性,在热地和冷地对接条件下是会烧的。
这款其实电路板还是老款的,只是少焊一根5v+线。虽然没有5v+输出,电路板供电依然用的是5v开关电源。
动力电池的负极是开关电源热地,但信号地是开关电源的冷地,它们之间是有电势差的。

楼主:
谢谢你这位好心的的上尉,你真诚的态度和细心的解说,虽然我还不是很懂,但我也很感动!你传递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正能量!谢谢!我还有一个情况是否可以请教你一下?就是在我调油门行程的时候,如果六个电机其中有一个先响或者是后响,总之是与其它五个不一致,那这个电机就会在推油门时停转,只要是听到这种前后不一致的电机声响,就是断电后重启,电调都会出问题。我真的好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在调油门行程的时候,按照以往的做法,先开控把油门推到最高,在给电调和电机上电,听到123后滴 滴两声 ...

我也出过这问题,不过当时电调没事,结果放一周没飞,电调坏了,返厂重刷固件搞定了。

网友:
楼主这情况是接收机的问题,不要问为什么试试就知道

楼主:
呵呵,果真如此?我还正为这事犯愁呢!始终找不到毛病在哪。那你的意思是把接收机返厂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果真如此?我还正为这事犯愁呢!始终找不到毛病在哪。那你的意思是把接收机返厂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

呵呵,呵呵呵呵。以前遇到过一例,有两个电调死活校准不成功,滴滴滴滴响个不停,换其他接收机就好了,但那个接收机飞固定翼很正常

楼主:
呵呵,问题全部解决!现在可以爽飞了...

网友C:
弄好了给个说法呗,之前的铂金40a同样出现这个问题,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弄好的

网友D:
发一个测试时的连接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好了给个说法呗,之前的铂金40a同样出现这个问题,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弄好的

哎...其实我是七窍通了六窍而已...哪里是弄好了嘛!上论坛求助无果,自己又还有一窍没通,索性全部更换新的,又掏了几百现大洋,购得好盈40A带ESC的,装上后飞机是可以飞了,可新问题又出现了,5400毫安的电池无挂载设备,只能飞3-5分钟左右。在没更换之前,还载GOPRO4相机能飞行15分钟左右。呵呵,我今天还想到论坛咨询一下,是不是40A电调与2212的电机不匹配呢?在飞行3-5分钟后下来检查,就有1-2个电机发烫,明显高于其它电机。现在是我的老壳发烫比电机还要严重多了...呵呵,真的对不起了你这位模友了,我要懂的话,那是绝对的告诉你解决问题的办法慢慢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一个测试时的连接的照片

这个模友兄弟,我没有拍照呢,主要是我才入模还缺乏经验。谢谢你提醒了我,下次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记得拍片以做参考之用!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友兄弟,我没有拍照呢,主要是我才入模还缺乏经验。谢谢你提醒了我,下次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记得 ...

一样,也是新人,多交流

楼主:
你说得很对,大家相互交流沟通,技术经验彼此分享,彼此收获,彼此同进!

网友C:
3s电压低,电流必定大,发热当然狠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电压低,电流必定大,发热当然狠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并给予了我技术性的指导!你意思用4S  14.8V的电池就能解决发热的问题吗?当然我很想尝试一下!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并给予了我技术性的指导!你意思用4S  14.8V的电池就能解决发热的问题吗?当然我很想 ...

前提是你的电调电机能扛住
另外,生压的目的是为了载重和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提是你的电调电机能扛住
另外,生压的目的是为了载重和续航

看来这招对我来说行不通了,我的电机是朗宇2212  980KV的和好盈40A的,只支持12V的电源输入。想要上4S以上的电源只有更换这些玩意了!呵呵,不过我很感谢你!教了我一个很好的经验!以后还得你们多多指点。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