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被S4V2搞到投降了

楼主(2015-10-02):
求助啊,掰杆解锁解锁不了!之前只有顺序,jj上电,控开。才能解锁。但是锁上之后就解不了,后来去官网下了(s4v2-BiaoZhun-20140902-v068-海外版)固件刷了一次之后就再也解锁不了。各种磁罗盘效准向左转的向右转的在楼上楼下都效准过了,还有遥控器也效准过了。还是没有用呀。失控保护设置好了,连上电脑jj通电关掉遥控器,飞行状态显示返航降落。

                   此时此刻的感言:玩航模最蛋疼的,不是炸鸡也不是飞丢,而是解锁不了你只能看着它却不能玩,他就犹如死人一样,安安静静的在那里。一点反应也没有。

零度你为何要搞这个保险,我就宁愿他危险一点,但至少还能玩,现在呢,他却像个死人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重要的事说3遍

已修好!

网友:
你装个WIFI模块(如果S4V2支持),用手机地面站解锁。
我的X6P有时候也有你这样的情况,所以出现设置正确遥控器不能解锁的情况我都是地面站解锁,遥控器推油起飞的。

网友A:
可能是磁罗盘校准不过关吧,068的固件对磁罗盘校准有要求的,校准的不好不能解锁
如果连地面站看其他参数没问题的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了
我想问一下以前飞自动悬停模式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磁罗盘校准不过关吧,068的固件对磁罗盘校准有要求的,校准的不好不能解锁
如果连地面站看其他参数 ...

之前玩飞自动悬停模式没有问题,很OK

网友:
你試下在室外收夠星,先再重新校準磁傳感器同重新校準1次遙控器

网友:
遥控器校准,估计油门最低太低了

网友B:
所有的的配置模块是否接好?ch5 ch6 遥控器是否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的配置模块是否接好?ch5 ch6 遥控器是否设置?

ch5  ch6设置好了,配置模块??不就是GPS吗?还有什么?

网友:
油门行程是不OK~如果不对的话.也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h5  ch6设置好了,配置模块??不就是GPS吗?还有什么?

led闪烁什么颜色

网友:
我也遇到过无法解锁的问题,反复校准指南针就好了

网友A:
请返厂,gps磁罗盘有问题

楼主:
绿红  绿红  绿红  绿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返厂,gps磁罗盘有问题

我用焊台换过gps的HMC5883,还是一样。别问我为什么不返厂,我从来不奢望返厂200块能给我修好(在我心里你们给的报价应该是600)600我愿意再加点钱买PIX   还有就是我买来也就200(主控卖家返厂确定是好的)。关键的关键的是尔等学生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焊台换过gps的HMC5883,还是一样。别问我为什么不返厂,我从来不奢望返厂200块能给我修好(在我心里 ...

要不自己买个5883换了吧,淘宝很便宜,返厂大约是负责运费并且要收50或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自己买个5883换了吧,淘宝很便宜,返厂大约是负责运费并且要收50或100

我用焊台换了gps的HMC5883,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焊台换了gps的HMC5883,换了

如果校磁仍然不能出2个圆说明没换好或者新换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校磁仍然不能出2个圆说明没换好或者新换的有问题

我电脑死机蓝屏6次用双星子校准的截图您看了把?是不是正常情况下用双星子校准罗盘是可以看到2个圈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电脑死机蓝屏6次用双星子校准的截图您看了把?是不是正常情况下用双星子校准罗盘是可以看到2个圈的呢? ...

无论哪个飞控校准都是2个圆,s4v2可以用那个地面站校的。如果电脑死机多可以考虑换一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哪个飞控校准都是2个圆,s4v2可以用那个地面站校的。如果电脑死机多可以考虑换一台试试

我的意思是用双星子地面站校准S4V2的罗盘是可以看到那2个圈的吗?还有电脑死机不是因为电脑不行,而是一用双星子地面站连接S4V2就很容易蓝屏。换了笔记本也是一样,用CH340就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双星子地面站校准S4V2的罗盘是可以看到那2个圈的吗?还有电脑死机不是因为电脑不行,而是一 ...

可以看到,无论用哪个飞控校准都是2个圆。s4v2连双子星地面站不会死机,只能是线或电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无论用哪个飞控校准都是2个圆。s4v2连双子星地面站不会死机,只能是线或电脑的问题

我在双子星地面站校准就示这个样子的,不像您所说的会有两个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双子星地面站校准就显示这个样子的,不像您所说的会有两个圆

嗯嗯,所以是有问题的,请返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所以是有问题的,请返修吧

表示返修太贵了。还有我在换L883的时候虚焊了一次接进S4结果电压检测不到,还有。。。。。此处省略20字。反正就像飞控不接GPS一样。您确定GPS坏的机率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所以是有问题的,请返修吧

我突然想起来,每次校准罗盘都是在6楼的室内。从来没有正式的去空旷的地方校准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想起来,每次校准罗盘都是在6楼的室内。从来没有正式的去空旷的地方校准过。

gps能搜到星吗,请量一下cd1,c2,c4电压分别是多少,正常应该是2.5v  2.5v  2v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能搜到星吗,请量一下cd1,c2,c4电压分别是多少,正常应该是2.5v  2.5v  2v 左右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种测量方式,如果是对地测量那cd1,c2正常的,c4只有1.6V。如果是测电容的两边那电压都比较低。只有1.8V这样。c4没有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种测量方式,如果是对地测量那cd1,c2正常的,c4只有1.6V。如果是测电容的两边那电压都 ...

电容两边这么量。那多半5883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
建议当二手货出了吧   可以和我联系哦   我一直飞着S4V2

网友C:
昨天玩了一下650,,也是用的双子星,DX8遥控器,,,解锁还是问题,只有在电脑上才能解锁,是哪里的问题呢??
蘑菇真是有一点抖,导致共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昨天玩了一下650,,也是用的双子星,DX8遥控器,,,解锁还是问题,只有在电脑上才能解锁,是哪里的问题呢 ...

没有理解在电脑上解锁是什么意思,双子星只能遥控解锁。
解锁的问题一个是建议刷最新的0726固件,还有就是校磁,主从磁航向不能相差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理解在电脑上解锁是什么意思,双子星只能遥控解锁。
解锁的问题一个是建议刷最新的0726固件,还有就 ...

要重新去安装向导里面 一步一步往下解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重新去安装向导里面 一步一步往下解锁。

不需要的,先升级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先升级固件吧

我终于知道,我的S4V2的问题在哪了。

F1这个元件没了,我随便找了个电容焊上去了。麻烦告知一下这是什么元件,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终于知道,我的S4V2的问题在哪了。

这里是100r,100MHz的磁珠,原来少了元件,别的地方没有再坏了吧

网友A:
弄好后再量量电压,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好后再量量电压,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看不懂这是什么元件,是100欧电阻吗?还是100MHZ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好后再量量电压,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1206贴片磁珠 100R 100欧 400mA ±25% 100MHz,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