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固定翼用apm还是pix

楼主(2015-10-02):
如题   请教一下各自的优势

网友:
都可以用,我两种都有,都用过。APM的优势是便宜,其他用起来的感觉就基本相同了。

网友A:
这样考虑:
1. 跟未来固件发展有关,固件3.4以后不再支持APM。
2. 后续地形跟踪/航测的应用,固件支持光流/LiDAR等,好像四轴更适合固定翼。
3. 单纯的飞航功能,APM应用已足够,调校也没那么严谨。
个人观点是一般飞行,不必要折腾PIX,装个好点的GPS/可靠的数传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考虑:
1. 跟未来固件发展有关,固件3.4以后不再支持APM。
2. 后续地形跟踪/航测的应用,固件支 ...

谢谢   那pix是不是比apm更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pix是不是比apm更稳定

这没人敢回答你了,应该不这么想吧!
硬件稳定看使用的元件,固件稳定看编程师的功力,飞机稳定看调校精度。
只能回答你PIX绝对比APM功能强大,运算速度快。

网友:
apm已经落后,pix可保两三年内持续升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