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飞控解锁不了 求助

楼主(2015-10-02):
之前天七控 换了天8控 在电脑上做了重新校准 ,自检一切正常 通电后遥控内8怎么都解不了锁
内八字不松控的话Led灯一直长亮

网友:
你这情况我也碰上过,后来发现比例通道没设对,改了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通道反了,或者是不是打到了GPS模式,GPS模式需要7星以上才能解锁

网友A:
需要地磁校准,才允许解锁。灯常亮表示校准中,需要360满世界旋转,转完放着别动,等闪灯。就可以了,不过还是建议看下我的帖子吧,极翼的东西都是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地磁校准,才允许解锁。灯常亮表示校准中,需要360满世界旋转,转完放着别动,等闪灯。就可以了,不过 ...

晕 我只要一放遥控灯就灭 都是忽悠啊 心碎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我只要一放遥控灯就灭 都是忽悠啊 心碎

你要是不相信这个飞控建议卖掉换其它的。我们大部分人都飞得好好的,解不了锁静下来多找找原因,说什么都扯淡。不要一出问题就把责任忘飞控上推。新手就是浮躁的很。

网友(2017-05-01):
飞控调好了吗   我的也出现了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