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软件,打开后无法校准遥控器,连接不到USB加密狗

楼主(2015-10-02):
安装了软件,打开后无法校准遥控器,连接不到USB加密狗,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加密狗有没有插好?遥控器有没有打开?是不是接口出接触不良?

网友B:
LZ不会是像我一样傻到把遥控器直接插电脑上而不是加密狗屁股后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有没有插好?遥控器有没有打开?是不是接口出接触不良?

谢谢,是线没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不会是像我一样傻到把遥控器直接插电脑上而不是加密狗屁股后面吧

凤凰5.0会用了,想学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