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还是出现了

楼主(2015-10-02):
今天,去航拍一个农村的全景画面,带着精灵2和自组的四轴去的。

精灵P2起飞了三起落都没啥问题,一直从村东拍到村西。到了第四块电池的时候,考虑到安全,搜星完毕后重新进行了指南针的校准,启动电机,起飞,开相机,上升,一直升到200米的高空开始俯瞰村庄。大概到了8分钟左右,在下降的过程中,精灵忽然就出现了左右晃动并下坠的现象,当场就吓到我了,心想,完了,这一次又玩了,8月1号飞丢过一架精灵,今天10月2日,我了个去,难道又损失一架不成?看着那显示屏中晃动的画面,马上提了油门,同时切换模式。说明下,本人现在的习惯是,搜星完成后GPS起飞,画面显示返航点已找到,起飞后再切换到姿态飞行。所以,当出现意外时,立马从姿态模式切回到GPS模式,很幸运,画面稳定住了,油门回中,显示高度151米。还没等到把紧张的心放松下来,擦,画面又晃动起来了,我了个去,这是啥情况啊?这一次,没办法了,果断切到失控返航模式,油门也提了点,飞机再次稳住了。冒汗中-------,随后,再把模式切回到GPS。

飞机是安全下来了,外观是查不出问题的,电机也不是很烫,不敢拍了,走人。

等下把画面上传

网友:
听着就吓人

网友:
风大而已吧

网友:
抖得很厉害吗?还是风吹的?

网友:
估计是村里有人煮饭,挨电饭锅干扰的

网友:
同意 否则一般不会给你全尸

楼主:
http://v.qq.com/page/l/g/g/l0167bzslgg.html

这是刚上传的视频,帮着分析下

楼主:
剪辑出来的当时的那个画面

请帮着分析下

网友A:
果然好惊现啊,应该是遇到气流了...

网友:
还是精灵惹得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剪辑出来的当时的那个画面

请帮着分析下

和我的P2V+症状一模一样,我飞到300米高空 在280米的时候出现情况,我是GPS模式,我迅速顶油门 把油门推到底...大概过了5秒左右 稳住了.再看数据是210米, 然后我不敢下降速度太快,在150米左右的时候 又出现,我再次推满油门,再次稳住的时候 是80米左右 我已经看的见飞机的情况下.

我用的是碳纤桨,后来换了塑料桨再测试 又没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和我无辜炸鸡贴里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好惊现啊,应该是遇到气流了...

200米下降的过程中,哪来的气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P2V+症状一模一样,我飞到300米高空 在280米的时候出现情况,我是GPS模式,我迅速顶油门 把油门推到底 ...

擦,我用的也是黑色碳纤桨叶啊

网友:
我还是建议精灵用NAZA M模式飞,把S1一个档位设成手动模式,只要发现飞机状态不正常,切手动准没错·····························

网友:
下降过程中容易姿态失稳,是dji推出2312电机和9450桨以及限制下降速度的直接原因
不知楼主飞机配置

楼主:
精灵P2+H4-3D云台+832发射机+GOPRO 4 银色

使用黑色碳纤桨叶

加了非凡的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P2+H4-3D云台+832发射机+GOPRO 4 银色

使用黑色碳纤桨叶

P2是哪个版 是和h4-3d一起优惠时那个吗?

老版2212电机+9443桨+最大6m下降速度的老版固件,在快速下落时极易出现视频里的状态,新版电机和桨只是一定程度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建议下降时不超过2m/s 或“之”字型下降轨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但本人在操作过程中一直遵循着下降速度不高于1米/S的界限,所以不存在你所言的情况

网友:
我觉得这是云台在晃  并不是机器晃。 原因是 你晃的时候画面里面没有机臂脚架 之类的机体结构 只是你的画面在乱摇,而且稳定的速度也非常非常的迅速,是秒稳。

网友C:
个人觉得是云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是云台的问题

云台可以如此翻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可以如此翻转?

可以啊,云台失控就这样

网友:
目测是 飞控传感器出问题了, 换飞控吧,大疆也没法检测出来,问题 因为是偶尔的,我还有个精灵2的飞控,估计是气压计有问题, 飞机悬停的时候会一直抽油门,上下 上下的。没救。

网友:
看样子像自激震荡,建议楼主把感度降低试试,
自稳使用了自动化科学中的PID技术,牵涉复杂数学算法,通俗的说,飞机往左偏,则飞控往右修正,如果修的不够,则飞机不能回中,如果修的太多,则飞机马上又右偏,然后飞控又往左修正,来回震荡

网友:
下降的时候左右副翼会好很多

网友:
精灵抽风

网友D:
感度高了 还风大 不抽才怪

网友E:
狗4的画面怎么不是鱼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狗4的画面怎么不是鱼眼的?

这个是可以相机设置的啊

网友(2015-11-25):
会不会又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高了 还风大 不抽才怪

才多少米啊?

网友F:
风大···你收油门有点快了吧, 下降速度太快,  重心不稳, 我感觉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大···你收油门有点快了吧, 下降速度太快,  重心不稳, 我感觉是。。

可以排除这个因素

网友:
精灵1 起落数百次了 从来没有真正情况   话说P2以后的机子都这样  通病  还找不到原因
现在还在飞1代的 机友应该有同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