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入固定翼,求推荐下新手适合哪种机?

楼主(2015-10-02):
之前一直飞大疆精灵2航拍的,现在觉得玩固定翼更有意思?求推荐,哪种机适合新手玩呢?遥控器用哪种?

网友A:
futaba ,飞固定翼,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飞固定翼,稳妥

太贵

网友B:
我也是从四轴/航拍开始玩遥控飞机的,如果是专门搞航拍,完全没有必要了解/玩固定翼。

如果确实闲(固定翼可比大疆的可以自动悬停的飞行器难操作很多),想了解学习下,可以选择腰推的固定翼航模,如飘飘机、冲浪者,适合入门,便宜,速度慢,操作简单。 固定翼跟多轴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是一个人玩,没人带,必要熟练模拟器。

刚接触航模,遥控器不需要太好,不要想什么 “一步到位”,你一步到位了,或许几个月就不高兴玩了,哈 ~   6通7通足够,天6是个不错的选择,带接受260+,天7、8、9有屏幕,400以上,国产控里富斯也比较有名。入门不需要花太多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从四轴/航拍开始玩遥控飞机的,如果是专门搞航拍,完全没有必要了解/玩固定翼。

如果确实闲(固定 ...

谢谢你的回答。的确,航拍四轴足够了,稳定。我想入手固定翼完全是因为身边有好几个朋友玩,四轴一点儿不刺激,就是拿来航拍。目前我也是想购买冲浪者那种类型腰推的,我朋友说耐炸,还可以加fpv小摄像头玩。遥控器有自带的也不会贵,国产的我看上一款叫做乐迪AT9的遥控器性价比相当高,不知道高手用过没?

网友:
遥控器还是买别人都有的,不然你不好上手

网友C:
天7很不错。入门飞一般固定翼绝对够用。小油机也没问题。等你发现它用的不爽的时候你的飞机估计都2000+一架了。你也就不会在乎几百块的控了。到时候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7很不错。入门飞一般固定翼绝对够用。小油机也没问题。等你发现它用的不爽的时候你的飞机估计都2000+一架 ...

谢谢!我现在入手天6,四通道的固定翼也足够了。

网友D:
我两个控,二手的富斯6最大问题不带屏不好设置,D10一点问题没有,顺滑好用,AT9选控时考虑过,可都说问题多没敢买。要讲性价比,看到有个买黄赛控的,功能应有尽有价钱才1000出头。问题是容易干扰别人。
飞机最好选EPP的好小子,真耐摔,还是腰推,摔了也不伤设备。买了板机、塞斯纳后得出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两个控,二手的富斯6最大问题不带屏不好设置,D10一点问题没有,顺滑好用,AT9选控时考虑过,可都说问题 ...

我现在入手的就是腰推机,欧兰斯757-4,朗宇X2216电机,天行者40A电调,银燕12g金属舵机4个,天地飞6A,等等

网友D:
好。少走了一些弯路了。
但是泡沫机还是没epp的耐摔。初入固定翼不摔基本不太可能除非你模拟器飞到吐了再吐。遥控器应该选个带屏的,要不设置起来很麻烦,天地飞6A好像不带屏?论坛最近卖的二手初级控不少干嘛买新的。看来你是不差钱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少走了一些弯路了。
但是泡沫机还是没epp的耐摔。初入固定翼不摔基本不太可能除非你模拟器飞到吐了再 ...

不带屏幕,二手的怕有问题,不差那几十块,全新也就两百多还带模拟器

网友E:
买天地飞6a还不如买华科尔d7e的改装版,价钱差不多,功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地飞6a功能太少,调飞机麻烦,尤其你还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天地飞6a还不如买华科尔d7e的改装版,价钱差不多,功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地飞6a功能太少,调飞机麻烦 ...

功能不要求太多了,入门,好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能不要求太多了,入门,好用就行了。

同样价钱,为啥不买好的呢,管他用上用不上,何况你肯定会用得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价钱,为啥不买好的呢,管他用上用不上,何况你肯定会用得上的

不太了解你说的那个控,我身边朋友玩固定翼大部分是天地飞,高端一点的扶她爸。

网友:
本人入魔时,直接上天7+80翼展的EPP板机,先飞航线,,,,,,不难飞,也可上个飞控

网友(2015-12-10):
从KT机起吧  就算炸了也不心疼....

网友:
我也是刚入魔。个人认为从KT板飞起要好点。控的话最好带屏的设备从某宝直接买。KT板广告店有卖的。900*2400的能弄三个SU27你一起有玩的让他们帮帮几个。炸上十几架空机咋也炸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