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机架陪多大电机多少kv最合适还有多大桨

楼主(2015-10-03):
650机架陪多大电机多少kv最合适还有多大桨

网友:
我用1555,电机4114KV320

网友A:
大疆E800动力不解释 电调随便用一些大众品牌的20A以上 支持6s的 电池用5000以上 6s电池

E800电机加桨平均只要175一个 还送1345块拆桨 寨厂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吧 更不要说E800那做工 貌似也做了动平衡吧 加上1345桨的桨面积接近15折叠桨,效率杠杠的

听我的 不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E800动力不解释 电调随便用一些大众品牌的20A以上 支持6s的 电池用5000以上 6s电池

E800电机加桨平 ...

信你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