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 100S 舵机奇怪问题求教!

楼主(2015-10-03):
HCP 100s 通电后不推油门一切正常,一推油门每个舵机都会慢慢走到极限位置,然后刷的一声会中,然后在慢慢走到极限位置,期间动作基本无法遥控,油门全收后,一切又正常了,求解。JR  DSX9。用HCP自带的高频头!

网友A:
玩驰远飞机最好用原厂遥控器,我以前用华科尔加HT8也是和你一样情况,后来把遥控器刷固件内部加装24L01高频头就好了

网友B:
在斜盘模式里选“单舵机”。我的飞机一开始也这样,因为不是在厂家购买的,被一个本地卖家给坑了,只好自已带机连控到厂修,结果厂家飞手一看控设置就说不对,重新设定好之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斜盘模式里选“单舵机”。我的飞机一开始也这样,因为不是在厂家购买的,被一个本地卖家给坑了,只好 ...

已经选了单舵机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选了单舵机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

先做油门锁定在关闭的选项下,也就是说这时无论怎么推油门杆电机都不转;然后试一下副翼是否可操作并正常,再推油门杆看看三个舵机是苦同时上升拉油门杆时是否同时下降,如是则不可能发生你说的状况;如不是检查你是苦在控里设定了油门混控,禁用它再试。如这些个你都试过并确认自己操作无误的话就只能返厂了,但我认为绝大多数都是自已对遥控设置的问题,飞机程序坏的可能性极底。

网友:
我的futaba14sg,控直接给高频头供电,默认设置,单舵机模式,很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玩驰远飞机最好用原厂遥控器,我以前用华科尔加HT8也是和你一样情况,后来把遥控器刷固件内部加装24L01高频 ...

你刷的是什么固件 能给个链接吗?或者发给我也行Q307610443  307610443@qq.com
谢谢啦!

网友:
那是他们厂的直线舵机保护功能,实际飞时就不会这样了,只有放在手上或不离地时才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刷的是什么固件 能给个链接吗?或者发给我也行Q307610443
谢谢啦!

我刷的是Deviation ,需要内部加装24L01高频头才能控制驰远飞机, 具体可以参照SUV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298
焊接方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18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刷的是Deviation ,需要内部加装24L01高频头才能控制驰远飞机, 具体可以参照SUV的帖子http://bbs.5imx. ...

不加高频头 用dsm2卫星不也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加高频头 用dsm2卫星不也行吗

没试过加卫星 ,高频头30元就能买到,而且能控制很多飞机

网友:
使用一下内置微调调整一下,这是陀螺仪慢慢偏,没有去修正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