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DEVO 7E

楼主(2015-10-03):
感謝 Galee 大的貢獻, 小弟繼續維護 devo 7e

我延續 Galee 的版本衍生一超級版 SUPER,

修改前配置 :  STM32F103RBT6 128KB Flash, 20KB RAM, SST25VF032B 2MB SPI NOR Flash
修改後配置 :  STM32F103RET6 512KB Flash, 64KB RAM, SST25VF032B 4MB SPI NOR Flash

預計加入 3DR 數傳, 支持 mavlink 協議, 中英文選擇 及持續維護, 更多功能請大家提供意見.

网友A:
我一直想知道7e摇杆有没有轴承?

网友:
牛人一坨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知道7e摇杆有没有轴承?

共有八粒轴承!!!

楼主:
我新增了 多旋翼的模型類別, 也就是有固定翼, 直升機, 多旋翼。

多旋翼的部份大家覺的怎麼修改好呢? 我現在只是做到把不相關的設定拿掉, 清爽介面。

网友B:
不更換MCU 及flash是否一定不夠位?有其他方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更換MCU 及flash是否一定不夠位?有其他方法嗎?

用Galee大的固件差不多7xKB還有蠻多程式空間來修改新增功能, 硬件應該不需升級, 但如果要刷 deviationtx 多國語言的128KB 是不太夠。

用給力大的改有中英文語系是比較好的選擇。

网友:
同是台灣人ㄧ定要相挺,7e + 給力 我也有,可惜沒在飛,等你的新韌體再拿出來玩。

今夏也做了一台 DIY 帆船專用木頭控,Arduino pro mini 套現成軟件,使用 Futaba 拆機高頻頭 FASST 制,電路自己銲外殼自己切。(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相關細節連結不能貼請用 google 搜圖}

我對軟體完全是門外漢,至今有些細節還搞不定,有機會再來請教樓主。

【外部链接】温馨提示:请勿发布外部链接,直接将内容发到论坛里即可,或者采用页面复制功能,将其他页面的主题内容用鼠标选择后“复制”,然后“粘贴”到论坛新主题内容里(注意将图片、视频、文字里的其他链接编辑掉)。如发现有类似行为,可点击该贴右下角“举报”给版主处理,谢谢大家合作!!(论坛处理帖子对事不对人,请大家理解支持,如有疑问可以回复本通知或者点击论坛右上角“求助”咨询,谢谢合作!)

网友:
楼主用qq嘛?用的话可以加个群讨论下。
欢迎加入我爱模型之深入内核,群号码:223017814

网友A:
另外,我觉得不如重新设计块pcb替换,mcu最好别使用stm32f1系列了,会受433干扰,可以尝试f2甚至f4。
然后集成数传,串口透传,然后改用devo10的rf模块接口,用上deviation的多协议模块,那将会是一个非常niuablity的平台了。

网友:
太复杂看不懂!

楼主:
修改看看能不能支持到 12通道 !!! 超級給力!

网友:
幫你推一把,7E的希望,7E的未來都靠你了~
遠目~~~~~

网友:
好牛,看不懂,必须顶!

楼主:
12通有些地方要修所以改為支援到10通, 其實也差不多夠了, 如果有改兩個三段加兩個旋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觉得不如重新设计块pcb替换,mcu最好别使用stm32f1系列了,会受433干扰,可以尝试f2甚至f4。
然后 ...

stm32f1為啥會受 433干擾??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1為啥會受 433干擾??

72*6=432≈433

网友:
真強!!!
不過換 MCU 難度太高了 ~~~~

网友:
要做更换单片机的硬改估计是没人有兴趣的。加个开关、电位器之类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