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玩航拍想上个微单,不知道目前哪几款微单比较合适 。

楼主(2015-10-03):
求大神指点,玩航拍想上个微单,不知道目前哪几款微单比较合适 ,重量不要超过500克,金额控制在5000以内,能有预留接口,可通过飞控进行控制更佳 。

楼主:
在线等,先顶一下。

网友A:
索尼的a5100,a6000

楼主:
感谢,正有意索尼a5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a5100,a6000

不知道这款机器有没有预留一些接口,可以利用飞控操作转换拍照和录像功能?

网友A:
有现成的简易舵机线快门线卖,也有一种红外快门线。可控制对焦拍照。apm,pix飞控可以由自定义舵机输出自动控制。对焦和拍照的差别在于输出pwm的差别,任意控制录像恐怕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简易舵机线快门线卖,也有一种红外快门线。可控制对焦拍照。apm,pix飞控可以由自定义舵机输出自动 ...

感谢,有这种可能性就好,算是以后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