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挖机六通遥控器怎么接六个电调

楼主(2015-10-03):
。。。。。。。。。。。。。。。。。。。。。。。。。。。。。。。。。。。。。。。。。。。。。。。。。。。。。。。。。。。。。。。。。。。。。。。。。。。。。。。。。。。。。。。。。。。刚做的挖掘机,(给儿子玩的)不是液压的,用的丝杆的,我想问一下用天地飞六二代能控制吗,一共六个电调,前进后退左右,两个电调。机身旋转一个电调,大臂一个电调。小臂一个电调,挖斗一个电调。要是天地飞六二代能控制,怎么接六个电调呢!其实就是1234通道我知道怎么接线,但是5-6通道没法让普通的减速马达实现正反转和停止啊,我想问下5-6通道是不是需要改装一下啊。。

网友A:
6个电调分别接接收机就行了吧,各用各的通道。

网友:
有你这老爸,儿子有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电调分别接接收机就行了吧,各用各的通道。

可是有两个通道不是比例遥控的,要么一直转动要么就不转动

网友B:
你确定是6个电调?是6个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6个电调?是6个舵机吧

6个电调控制6个减速电机啊,没有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6个电调控制6个减速电机啊,没有舵机。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C:
那台小的是不是可以遥控作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台小的是不是可以遥控作业的?

是啊

网友C:
小的是玩具还是模型,液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的是玩具还是模型,液压的?

不是写着是丝杆的,不是液压的

网友:
你可以把来回运动的动作设置在一个通道上,用双向电调,这样四个通道就够了把。

网友:
比如车的前进后退用飞机上的升降舵或油门,车身旋转用副翼,油门你控制小臂或车的前进后退等、、、

网友:
需要详细讨论可、qq  297173956

网友:
求问做一个液压挖机的价格?差不多点的。

网友:
用丝杆灵活度感觉怎么如何,用的多少转的减速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