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做了个轻木飞翼,各位给参谋一下!!

楼主(2015-10-03):
前些日子在坛子里偶然看见一个这样的飞翼,顿时心动起来,就仿造了一个,

这是别人,我觉得挺好看就仿造了一个。
下边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全轻木结构,完全是靠感觉做的,没固定尺寸,还差个座舱盖没弄好,副翼还没安装,翼展大约在75左右,电机用1806或者2208

机翼还没组装

原作者的结构是后推的,我做完了自己笔画一下,感觉弄成前拉的也可以,

各位大侠帮忙参谋一下,这个机型是做成后推的还是做成前拉的,哪种方式好飞一些,没飞过飞翼,

网友A:
漂亮的鸡,首飞四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鸡,首飞四平呢?

还没飞呢,正在琢磨是弄成后推的还是前拉的

网友:
几个建议哦

1:不知道飞翼的重心有没有计算好,还有推力线。飞翼对重心非常敏感,不好调。建议用后推,不用考虑右拉问题。但是相对的低速舵效会差,起飞时容易失速。
2:工艺上的建议,飞翼一般设计是用于高速飞行,看不到用什么翼型,建议使用薄一点的对称翼,由于高速运动啊。翼前缘应该用巴沙木蒙皮这样翼型更好,我个人习惯是翼前缘跟翼上缘中部都加碳纤维,那个耐炸啊。翼肋,高速翼型需要多一点翼肋加强,建议多加一倍数量。最好是用0.05的纤维布玻璃钢工艺加强。这样就是刚刚的。
3:机身。机身应该用隔仓设计,现在这样的我担心强度不够。
4:翼刀必不可少!不然必炸

网友:
技术好的话前拉后推都可以

网友:
前拉的话。。重心比较蛋疼

网友:
你仔细对比一下你做的和别人做的机翼。
飞翼的后缘是要有一点上翘的,一般飞翼是选用S形翼型,你再看看你的

网友B:
感觉不一样啊,原机水平推力线,你这个好像推力线向下了,原机鸡翼带仰角,你这个好像是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一样啊,原机水平推力线,你这个好像推力线向下了,原机鸡翼带仰角,你这个好像是水平的。

我的机翼还没固定呢,暂时摆放 一下

网友(2015-11-15):
飞翼,轻木的不好做。做了也容易首飞炸机,轻木一碰就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