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天翼15E用2216动力行不行?

楼主(2015-10-03):
看上了2款电机

之前用飓风的2212飞板机,
现在想玩15E所以来问问。
2212刚好勉强飞KT水星 ,深知动力不足的滋味
但是天翼15E好像只能用 2216 2217 2834 2838 这些  但是不自动飓风2810行不行
因为2810太扁了 我怕输出轴不够长
双天电机不喜欢  朗宇也没有2220的电机 实在是纠结。

楼主:
望说了 电调是好盈30A   电池是1300毫安的  。

网友A:
2216选1250KV的动力勉强够吧,2838暴力些。

网友B:
双天2838为宜,2216能飞,没有2838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选1250KV的动力勉强够吧,2838暴力些。

勉强还是算了。打算双天28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天2838为宜,2216能飞,没有2838爽

2810的电机这个机器能不能装啊?我看参数也不错。

网友C:
朗宇2216和双天2834其实是一样的,2838是2220,这个比较暴力,不过朗宇2216 1250KV+10寸桨,吊机已经无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宇2216和双天2834其实是一样的,2838是2220,这个比较暴力,不过朗宇2216 1250KV+10寸桨,吊机已经无压力 ...

机动性能呢?我不是舍不得多花钱。只是担心双天的质量。只用过郎宇跟飓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动性能呢?我不是舍不得多花钱。只是担心双天的质量。只用过郎宇跟飓风。

老手用双天娇贵暴力,新手用朗宇皮实耐操。15E这种3d机基本不炸个几架技术出不来的

网友D:
天翼50E 配双天4255 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手用双天娇贵暴力,新手用朗宇皮实耐操。15E这种3d机基本不炸个几架技术出不来的

机器很脆吗?我一般都是稻田里面飞,底下全部都是稻谷庄子。要么就是一米多的草。买2216电机1250kv行不行?还是买11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翼50E 配双天4255 飘过

50e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手用双天娇贵暴力,新手用朗宇皮实耐操。15E这种3d机基本不炸个几架技术出不来的

忘记说了。之前断断续续完了水星板机200起落吧!现在才会吊机。

网友E:
2212/2216/2220/2808/2814我都用来飞过15e
2212可以航线练习,勉强可以吊/2808和2814要磨头罩,比较麻烦/2216飞老款的挺合适/slick v2的话,还是2220吧.

网友F:
朗宇2216,1250KV,1047桨,飞好几架了,绝对没问题,个种3D动作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之前断断续续完了水星板机200起落吧!现在才会吊机。

15e吊机和板机难度不一样的,板机可以吊的稳稳的扭力吊都OK,玩15E不一定搞的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之前断断续续完了水星板机200起落吧!现在才会吊机。

朗宇2216 1250KV 加1047桨,30A电调,足够飞了。当你能把15E滚、扭、吊通关了,那就可以升级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2/2216/2220/2808/2814我都用来飞过15e
2212可以航线练习,勉强可以吊/2808和2814要磨头罩,比较麻烦/221 ...

您的回复真的是给了我大的帮助。磨头罩是什么意识? 是因为2814的直径太大吗?  磨的面积大不大? 我加长电机坐可以吗? 因为我不喜欢双天的电机 只喜欢飓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朗宇2216,1250KV,1047桨,飞好几架了,绝对没问题,个种3D动作无压力

无压力就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吊机的时候 全油门锤子爬升的力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宇2216 1250KV 加1047桨,30A电调,足够飞了。当你能把15E滚、扭、吊通关了,那就可以升级设备了。

明白了 。看来15e比板机的难度大得多啊。 我在考虑 如果2810磨头罩能行的话,就买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