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机架680PRO,飞控减震板如何固定啊?

楼主(2015-10-03):
680 PRO机架,飞控减震的孔位对不上,不知如何才能固定?

网友A:
中心板上的孔距本来就是要大于减震球中心距,这样安装上去,整个减震板才能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板上的孔距本来就是要大于减震球中心距,这样安装上去,整个减震板才能稳定啊。

你是说吧,减震板的下板去掉,把减震球固定在中心板的安装孔里吗? 中心板的安装孔直径好像比较小,装不进去。。

楼主:
有其他非破坏性办法没?

网友:
固定斜对角的孔,或者固定一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