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选购求指点

楼主(2015-10-03):
想入手3轴云台,看了坛坛里的,都不知道哪个性能好点
1、大疆H3-3D稍贵,坛坛里有负面评论,不考虑了;
2、飞宇迷你3D,免调云台,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啊?
3、X-CAM AH-103轴,自动增稳,到底怎么样?
4、飞越
Tarot GOPRO T4-3D三轴云台 怎么样?
各位大侠讨论下,给点建议啊!!!!!!!!!!!

网友:
还是h3-3d吧

网友:
同意楼上,大疆的还是最好的

网友:
折腾到底还是dji的云台效果好,没办法,其他厂家不给力……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下,各位大侠,用过的到底怎么个好法啊,都说说!!!!!!

网友A:
1、大疆H3-3D  用在精灵上不错,但是那个标准版的,论坛里评论不好,力不够
2、飞宇迷你3D,算了吧
3、X-CAM AH-103轴,看看论坛里全是负面消息,各种毛病
------------------------------------------------------------------------------------------------------------------------------------
以下是我要从中挑选的几款
4、飞越 Tarot GOPRO T4-3D三轴云台  观望中,因为二轴用着还不错,看看三轴怎么样,可以考虑
5   蜻蜓三轴云台,反应也不错
6 蓝色工坊三轴,可以360旋转,反应还不错,可以考虑
7 10月即将上市的极翼三轴,宣传不错,观望

网友B:
飞宇是在坑,效果不如开源二轴

楼主:
自己继续顶,谢谢楼上观点,我会认真考虑呢!!!!

网友C:
我觉得智云的Z-TINY2不错啊,还能单独控制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大疆H3-3D  用在精灵上不错,但是那个标准版的,论坛里评论不好,力不够
2、飞宇迷你3D,算了吧
3、X- ...

蓝色工坊不便宜 啊,做工确实不咋地!单评价不错呢!!!!!!!!!!!!!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智云的Z-TINY2不错啊,还能单独控制3轴

听说过,不怎么了解,看看哦!!!!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色工坊不便宜 啊,做工确实不咋地!单评价不错呢!!!!!!!!!!!!!1

是啊,所以犹豫,它可以用单独控操作,还可以360,比H3-3D便宜。我从飞越、蓝色工坊或极翼里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所以犹豫,它可以用单独控操作,还可以360,比H3-3D便宜。我从飞越、蓝色工坊或极翼里选。

收了一个蓝色工坊的,带发货呢!用用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宇是在坑,效果不如开源二轴

飞宇我用了还行啊

网友:
我用hmg 3轴云台还行 可以360度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拿到蓝色工坊,还没调试好,调好后再发表意见!!!!!!!!!!!!!1
顺便帮你顶一下

啊?还需要调试吗?不是到手飞吗?我昨天才下的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