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 FS-TH9X2.4G,不支持失控保护,三段开关设计很麻烦 ...
富斯 FS-TH9X2.4G,不支持失控保护,三段开关设计很麻烦,都是通过混控完成的

楼主(2015-10-03):
富斯TH9X三段开关无法常规设定,都是通过混控来完成的,很麻烦的,2.4G失控保护没有,我查了很多资料,很多贴子,失控保护无法完成,
遥控器
里面有失控保护参数设定,但是关控,都无法执行失控保护,对于
FPV
多轴来说,飞远飞到失控都是家常便饭,如果采用这种没有失控保护遥控器,那你就惨了,飞机基本没了,提垃圾控回家吧,如果你偏认为飞控出问题了,那么在这部遥控器上还要飞跑机器的可能。
对于没有失控保护的遥控器飞FPV,一点点保障都没有,对于像我这样工薪阶层,那就等于腿模。本身没钱想购买便宜的设备,最后花大钱。

网友A:
高频可拆的失控部分一般都是高频部分来完成

网友B:
富斯 这个价位功能只能这样的,设计控的人不使用这控,他没有体验到买控新手使用的难处。
一个简单的三段开关搞成这样的,无语
失控保护是高级功能,这个价位一般没有。
米不多的模友,遥控器建议也不选择太低端的,无失控保护的,如果飞到失控 后果你知道的。
建议选 D10 T8 T9 日本货选择 FUTABA T6 T7 T8 要么一步到位 T14SG。

网友C:
我用福斯9,买了一个失控保护器,没信号就切到设定好的舵量,

网友D(2016-03-04):
我用的是车模失控保证器,效果不错。现在用a433,自带失控保护,所以,飞fpv没问题。

网友E:
用Th9x, 你飞 apm, pixhawk是没有问题的,它只有4,5通道有输出,3通道无,就是pwm=0 ; 小于 975, 完全能触发的失控保护。(我已经飞过了)